[技术问答]
SDK包里驱动库样例的KEIL工程的配置

楼主:
华大在驱动库样例里,每个模块的example都分别建有IAR和KEIL的工程,例如
如果是IAR的工程,目前在7.7以上的软件版本,打开工程之后就可以编译下载仿真了,不需要另行配置。

如果是KEIL的工程,需要确认下图setting的flash download内的FLM文件是否添加,以及是否添加了正确的MCU型号的文件

如果没有的话,需要点击添加,在点击“Add”之前,
要从驱动库样例的配置文件中的拷贝到KEIL的安装文件夹的对应目录下面 例如:
\HC32L136_DDL_Rev1.1.0\HC32L136_DDL\mcu\MDK\config

拷贝到KEIL的安装文件夹下C:\Keil_v5\ARM\Flash

然后再点击“Add”,选择对应型号的FLM文件,

之后,不需要其他配置,就可以编译下载和调试仿真了。

网友A(2019-08-04):
460的FLM从哪里下载的?

网友B(点评):
GitHub上有SDK包可以下载,驱动库样例的相同路径下有FLM文件 https://github.com/hdscmcu/hc32f460

网友C(2022-03-04):
使用 JLINK 可以的? 不需要专用的仿真器?

网友B(点评):
ARM通用的仿真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