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的是stm32f030芯片,在中断清除某个变量,有时候清除不了

楼主(2019-06-03):
   问题是这样的,串口收数据,波特率9600,开始收数据时候,在主程序中就进入一等待程序,出现问题时候,等待程序还没收完全部数据就退出来了,原因就是在中断中,没有执行A=0;,或者执行了,没起作用。
已经证实,这种情况并不是每次都出,是偶尔的。
已经证实,每收一个字节都会进入中断程序的。
已经证实,变量A用Volatile修饰没有效果。
          可能问题出在哪了呢?  A为什么赋值失败呢?

uint8_t  A=0;

while(A<=150){                //等待1.5mS
        IWDG_ReloadCounter();
        delay_us(10);
    A++;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1)
        {
       A=0;
            }                }

网友A:
中断初始化哪里不对吧

网友B:
是不是中断向量指向有问题呢

网友C:
开总中断了吗

网友D:
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