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起来看看这个电路如何运作的

楼主(2019-06-03):
J1为12V直流,信号源输出为幅度2.2V,170k,直流偏置为5.5V的正弦波,VF1——VF4为测试点,VF5为输出,一起分析下这个电路如何运作的。

楼主:
仿真波形

网友A:
这个电路干什么的,VF5好像跟VF1的正弦波幅度有关系。

网友B:
R1跟C2并联, 还能输出170khz的正弦波吗,有点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干什么的,VF5好像跟VF1的正弦波幅度有关系。

是的,把变化的幅度转化为直流输出。
你知道具体工作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跟C2并联, 还能输出170khz的正弦波吗,有点怀疑

目的是把变化的幅度转化为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