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关于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6-03):
使用了MAX809这款复位IC作为STM32的复位电路之后,发现SWD接口烧写不了程序(用手持下载器烧写);
把MAX809去掉改成RC复位电路就可以烧写;
为什么使用MAX809作为复位电路会导致SWD接口烧写不了程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max809把rst一直拉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809把rst一直拉低了吗

应该不会吧。一直拉低就是一直是复位状态,我用串口把程序烧进去。程序也能正常跑的呀

网友A:
我以前也碰过单片机,死机,看门狗无效的情况。
但是新出的单片机,带低电压复位的,应该好点。

网友B:
809系列复位时序达240mS,最长达560mS,很多SWD接口的RESET时序短于这个,所以产生无法握手。

复位时间长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9系列复位时序达240mS,最长达560mS,很多SWD接口的RESET时序短于这个,所以产生无法握手。 ...

照这么说,这个问题挺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这么说,这个问题挺麻烦的。

到STM8以上,带SWD调试、烧写的芯片,全带可编程失压复位,再加电压监视复位系统很明显属于浪费资源,关键是有些电压复位芯片时序还长,比如809,这就直接造成冲突,一个RC搞定的东西,来这么一出,解决只有2种,改芯片为RC,或者找代理商写好了上贴片机。

网友C:
一般在使用复位芯片时(看门狗),芯片的RST输出要与MCU的RST做成可手动断开的(短接端子就行),便于烧写调试

网友:
用跳线帽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