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VR DARGON 对ATMEGA48连接高压编程口时读device id为0xFFFFFF

楼主(2019-06-03):
使用avr dargon在对mega48p芯片做高压编程口时读target voltage失败,读device signature时出0xFFFFFF,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连接如下:

网友A:
旁边不是有个28脚的座子位吗,直接放上面试试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data脚弄错了。
PC[1:0]应该是bit[7:6];PB[5:0]应该是bit[5:0]

而我正好弄反了,把PC当作地位,PB当作高位了

网友B:
看来还是需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