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几个电机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9-06-03):
最近要给一款电机配上编码器,之前是自带的换向编码器精度不够,不是很了解编码器这方面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1.编码器的选型
    看到有NPN,PNP,电压输出这些类型的编码器,我需要把编码器信号传到这样的IO口上,查了资料后觉得应该选择电压输出类型的编码器,不知道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2.编码器的安装问题
    应该怎么将编码器安装到电机轴上?感觉需要一个固定支架,但是看TB上的支架高度都不是我需要的,是不是可以找定做的,否则感觉无法保证编码器固定在电机的轴心位置

    感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用靠轮,实现精确编码

网友B:
如果是前后双出轴电机,那就用个联轴器连上编码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