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W+ZI 超出了RAM大小,程序还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9-06-03):
Hello, 我正在使用 STM32F405RGT6 芯片。有三块 RAM,分别是64 KB 的CCM,112 KB的SRAM1 和16 KB 的 SRAM2。具体如下图所示。

以下是分散加载文件相关内容:
#define SCT_SRAM_BASE                       (0x20000000)
#define SCT_SRAM_SIZE                       ( 128 * 1024)
#define SCT_SRAM_LIMIT                      (SCT_SRAM_BASE + SCT_SRAM_SIZE)

#define SCT_CCM_RAM_BASE                    (0x10000000)
#define SCT_CCM_RAM_SIZE                    (  64 * 1024)
#define SCT_CCM_RAM_LIMIT                   (SCT_CCM_RAM_BASE + SCT_CCM_RAM_SIZE)

LR_IROM1 SCT_LR_IROM1_BASE SCT_LR_IROM1_LENGTH
{
    ......
    RW_IRAM1 SCT_SRAM_BASE SCT_SRAM_SIZE        ;SRAM1 和SRAM2,一共128 KB
    {
        .ANY (+RW +ZI)
    }

    RW_IRAM2 SCT_CCM_RAM_BASE SCT_CCM_RAM_SIZE  ; CCM
    {
        heap_1.o (+RW +ZI)
    }
}

其中,heap_1.c中有一个37500字节的数组,我将它放在 CCM 中。
余下的所有 RW 和 ZI 放在 128 KB (112 + 16) 那两块 SRAM 中。

奇怪的事情来了,请看 Keil 编译完成后的输出:
Program Size: Code=410088 RO-data=93200 RW-data=1560 ZI-data=189920

RW + ZI = 1560 + 189920 = 191480 字节。
再计算一下,可以得到实际放在 128 K SRAM 里的数据大小是 191480 - 37500 = 153980 字节,约等于 150 KB!
150 KB 数据放在 128 KB 的 SRAM 中,明显不够,可是编译器并没有报错,我的程序也运行得好好的。这是为什么?

我接着又查看了 Keil 生成的 map 文件,如下:
===============================================================

Memory Map of the image
......
    Execution Region RW_IRAM2 (Base: 0x10000000, Size: 0x00009288, Max: 0x00010000, ABSOLUTE)

    Base Addr    Size         Type   Attr      Idx    E Section Name        Object

    0x10000000   0x00000004   Data   RW         7285    .data               heap_1.o
    0x10000004   0x00000004   PAD
    0x10000008   0x00009280   Zero   RW         7284    .bss                heap_1.o

    Execution Region RW_IRAM1 (Base: 0x20000000, Size: 0x00015940, Max: 0x00020000, ABSOLUTE, COMPRESSED[0x00000204])
......
===============================================================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410088      35462      93200       1560     189920          0   Grand Totals
    410088      35462      93200        520     189920          0   ELF Image Totals (compressed)
    410088      35462      93200        520          0          0   ROM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503288 ( 491.49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91480 ( 186.99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503808 ( 492.00kB)

===============================================================

可以看出,RW_IRAM2 中使用了  0x00009288 字节,也就是那个数组的大小,37500字节。
而 RW_IRAM1 显示却只使用了 0x00015940 字节,换算过来才86 KB 左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的缘故吗?可是为什么只有86 KB呢?最后面给出的 RW + ZI 已经是186 KB 了呀!

麻烦知道的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该检查.map文件中每一个变量的分配位置,如果没有超出范围的变量,则代码没问题,编译器除了需要heap,还需要堆栈,全局静态变量等,都定义在ZI段,正常编译没出问题,说明变量空间都有效。

网友B:
__align(4) u8 mem2base[MEM2_MAX_SIZE]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程序里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代码?

网友C:
这个应该不能运行了呢。

网友D:
可以把一些变量合并使用的。

网友E:
还能超出ram范围了?

网友F:
看来只能换其他的芯片了。

网友G:
至今没有写超出范围的程序。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程序运行有问题吗?

网友J:
可能程序保存的格式不同吧

网友K:
编译器显示的跟下载的不一样的。

网友L:
程序如果没有报错就没有问题 。

网友M:
当然不可以了

网友N:
楼主换芯片吧

网友O:
选一个ram大点的芯片吧

网友P:
换一个大ram的芯片

网友Q(2020-04-13):
我有遇到同样的情况,我的分散加载文件.sct里将没有使用到的ROM空间,使用“EMPTY”关键字去除警告,去掉“EMPTY”之后,重新编译一下,查看MAP文件就会有变化了。属于编译器的一个小bug吧,将没有使用到的“EMPTY”空间计算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