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oe电路的DCDC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6-03):
如图,右边47uh电感,VO_RTN是12V系统的GND,请教这个dcdc的降压原理是什么,电感是通过VO_RTN给左边的浮地充电?

网友A:
取B360下半周,进行BUCK,简化图而已,你想要了解清楚,需要原厂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B360下半周,进行BUCK,简化图而已,你想要了解清楚,需要原厂应用

已经弄明白了  一开始有点复杂没看清楚,这个是低端驱动的共阳极buck变换电路

楼主:
仔细看了几遍,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低端侧驱动的共阳极buck变换器,这种变换结构更适合大压差的降压。也能方便电流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