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的接法那个是对的,或者更好

楼主(2019-06-03):
调压电路,控制一个振动的大小,上图的R1 ,C1,下图的R4,C1,都是对BTA的保护,请教,这两个接法哪一个更好?下图的我理解,上图的不太理解。谢谢指教

网友A:
我觉得下图比较好,以前用晶闸管也类似于下图的用法,上图的晶闸管容易误出发,建议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下图比较好,以前用晶闸管也类似于下图的用法,上图的晶闸管容易误出发,建议慎用。 ...

谢谢,我也是看了好多资料,都是下图的接法。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好像用的是下面那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好像用的是下面那个图

是的,阻容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