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怎么检测外部输入的(9~30V)高电压?

楼主:
单片机工作电压是3.3V。现在要通过单片机IO口对外部PLC输入的电压范围9~30V 电压判断出是高电平(1)做出相应动作,对低于9V以下电压判断出低电平(0)做出另一动作。9~30V 电压跟单片机电路不同电源供电。要知道9~30V输入电压是否还要外部地也要输入跟单片机系统地相连 ?因为不同供电电源是否要对输入电压隔离?因为输入电压超出了单片机工作3.3V电压是否要电阻分压,可电阻分压不一定很准,由于电阻受温度 变化分压值会漂移,这样不能和准的做出判断?下图是IO 结构图。感觉有点乱,没有很清晰思维。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2019-06-03):
也想用比较器,可是电源不是同一电源能 比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想用比较器,可是电源不是同一电源能 比较吗?

两个电源是否是共地的?如果共地就用比较器比较即可,将9~30V电压用电阻分压下,比如分压到0.9V~3V,比较器就设定0.9V的参考基准做比较,比较器用与MCU相同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是否是共地的?如果共地就用比较器比较即可,将9~30V电压用电阻分压下,比如分压到0.9V~3V,比较 ...

不共地,这样是不是用光耦隔离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共地,这样是不是用光耦隔离比较好?

那就光耦隔离下在检测

楼主:
现在初步隔离电路如图 不能确定 R1 和R2 的阻值,使R1 和R2分压的电压值在9V 以上使光耦导通,以下截至?

楼主:
上图分压是R1跟R2分压还是 R1跟R2并R3和发光管后分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分压是R1跟R2分压还是 R1跟R2并R3和发光管后分压?

是 R1跟R2并R3和发光管后分压。
但需要注意:发光管的电压-电流关系是非线性的,绝对不能当成一个电阻看待。
通常,这样的非线性元件,只能用作曲线图的方法来解。当然也可以通过计算解决,但非常麻烦,需要迭代多次。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仿真,但仿真模型若建立不当,也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R1跟R2并R3和发光管后分压。
但需要注意:发光管的电压-电流关系是非线性的,绝对不能当成一个电阻看待 ...

谢谢老师,这电路可行吗?按你说的好像比较麻烦,这样好像给自己找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电路可行吗?按你说的好像比较麻烦,这样好像给自己找坑

电阻分压才是给自己找坑。
你本来是要一个非常强的非线性电路:高于9V动作。现在用电阻分压,那就接近线性而不是强非线性了。

你的要求是:“对外部PLC输入的电压范围9~30V 电压判断出是高电平(1)做出相应动作,对低于9V以下电压判断出低电平(0)做出另一动作”

光耦一次压降大约1.1V,和光耦串联一支7.5V或者8.2V的稳压管,再串联限流电阻,即可实现大约9V光耦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R1跟R2并R3和发光管后分压。
但需要注意:发光管的电压-电流关系是非线性的,绝对不能当成一个电阻看待 ...

老师 可以把电阻分压去掉,直接R1连接到发光二极管上(把R2 和R3去掉)如下图的光耦IF和副边的饱和电压图是不是只有把R1电阻增大到是IF电流很少比如 R1为200K  二极管压降是1.2V 这样IF=(9-1.2)/200K=0.039MA  ,副边饱和时IC=(3.3-0.4)/5.1K=0.56MA,IC>IF*CRT没有达到饱和状态IO检测电压低于0.7V  IO 口认为是低电平。但不能保证高于9V IO端能否检测到高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 可以把电阻分压去掉,直接R1连接到发光二极管上(把R2 和R3去掉)如下图的光耦IF和副边的饱和电压图 ...

画出图并且贴出来吧。“如下图”我没有找到。

网友C:
如果你是要用在量产的产品上的话,我会建议你,再加一级三极管在光耦输入端,增加开关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才是给自己找坑。
你本来是要一个非常强的非线性电路:高于9V动作。现在用电阻分压,那就接近线 ...

老师 按你说的 图改成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 按你说的 图改成如下

没有查到LTV-817的datasheet,不知道该光耦一次允许通过多大电流。
R1可能太小。R1必须保证VCCIN在最大值即30V时,光耦一次(发光管侧)不能损坏。

网友D:
用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查到LTV-817的datasheet,不知道该光耦一次允许通过多大电流。
R1可能太小。R1必须保证VCCIN在最大 ...

不知道怎么上传datasheet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pdf/86744/LITEON/LTV817.html 这里可以找到老师上图按照你说的改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datasheet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atasheet-pdf/pdf/86744/LITEON/LTV817.html ...

既然你有该光耦datasheet,难道你不会查该光耦一次允许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要用在量产的产品上的话,我会建议你,再加一级三极管在光耦输入端,增加开关特性。 ...

老师,你说的不是很懂,想象不出你说的相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查到LTV-817的datasheet,不知道该光耦一次允许通过多大电流。
R1可能太小。R1必须保证VCCIN在最大 ...

IF最大是50MA   如按30V 输入  减去7.5V 稳压值 还有22.5V 电压 减去 1.2V 压降 得出IF=213MA 是太大了,R1电阻值不个,可是如按照输入是9v是 减去7.5V  和减去1.2V 后是剩0.3V  再除于100欧IF=3MA ,如果增大R1值 对于9V输入IF会很小。这样副边会线性工作,iO 口可能检测不到高电压?

网友E:
楼主应该明确技术要求:如低于6.20V为低,高于9.10V为高。等

楼主:
改了下最新电路如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最大是50MA   如按30V 输入  减去7.5V 稳压值 还有22.5V 电压 减去 1.2V 压降 得出IF=213MA 是太大了, ...

你的光耦,其电流传输系数必须能够在9V电压时充分饱和,且30V输入时不会损坏。
一般地说,只要光耦电流传输系数够大,光耦二次负载电阻够大,这个要求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光耦,其电流传输系数必须能够在9V电压时充分饱和,且30V输入时不会损坏。
一般地说,只要光耦电流传 ...

谢谢  老师耐心讲解!  电流CTR ( % )    50~100  但是没有看到能否经得起30V 电压输入?是要看Reverse  Voltage 这个参数吗?Forward Voltage参数是发光管导通压降吧。又算了下,上图副边电阻10K 还不个大,改2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老师耐心讲解!  电流CTR ( % )    50~100  但是没有看到能否经得起30V 电压输入?是要看Reverse  V ...

你的9~30V是否会反接?如果不会反接就不必考虑“能否经得起30V 电压输入”,如果可能反接,串联一支普通二极管,让二极管承受反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9~30V是否会反接?如果不会反接就不必考虑“能否经得起30V 电压输入”,如果可能反接,串联一支普通 ...

嗯,谢谢老师

网友B:
注意21楼Lgz2006老师所说意见。

网友D:
稳压二极管功耗,imax=(30-9)/510=41ma ,pmax=7.5*0.041=0.31W,稳压二极管选大点。
光耦取41ma的电流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稳压二极管功耗,imax=(30-9)/510=41ma ,pmax=7.5*0.041=0.31W,稳压二极管选大点。
光耦取41ma的电流有点 ...

如果楼主的光耦电流传输系数有50%~100%,那么一次电流有3mA~4mA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二极管功耗,imax=(30-9)/510=41ma ,pmax=7.5*0.041=0.31W,稳压二极管选大点。
光耦取41ma的电流有点 ...

谢谢老师 提醒得很有道理,我电阻改大点1k 这样对30V 输入IF为20MA 稳压二极管功耗为0.15W ,不知道0.15W大不大?如果电阻选太大对9V输入电压IF就很小了,如1K 的 在9V 输入减去7.5 V  ,还减去1.2V  后 还剩0.3/1K    IF=0.3MA   这IF 电流会不会有点小?

网友D:
如果这个检测不需要很高的速度。
取光耦5ma,限流电阻取(30-9)/0.005=4200,取4.7K。
光耦上拉电阻,取1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个检测不需要很高的速度。
取光耦5ma,限流电阻取(30-9)/0.005=4200,取4.7K。
光耦上拉电阻,取10 ...

老师,4.7K 对30V 输入电压适合,可对9v电压输入不大适合吧,会不会IF电流太小,小于稳压二极管击穿导通最小电流?

网友F:
光耦隔离检测最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4.7K 对30V 输入电压适合,可对9v电压输入不大适合吧,会不会IF电流太小,小于稳压二极管击穿导通 ...

你说的这个情况,的确存在。
当稳压二极管反向电流小的时候,稳压值,呈现一个缓慢变换的关系。到达一个电流,稳压曲线接近直线。
这个跟tvs管类似。
5ma,自己试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G:
建议先参考21楼说的,明确要求、条件

网友D:
这是某国产稳压管的反向稳压,电流 电压图。图中来看,进入直线区约1点几个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先参考21楼说的,明确要求、条件

领导是这样说的输入9~30V IO 检测认为高电平,低于5V 认为低,中间不理睬  。这好难理解啊?我直接把低于9V 以下多认为低了,简化了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领导是这样说的输入9~30V IO 检测认为高电平,低于5V 认为低,中间不理睬  。这好难理解啊? ...

确认5V,你可以选择5.1V以上的稳压管,这样串联电阻相对选择容易点,功耗也小;
例如选择5.1V稳压管,加上1V光耦的压降是6V,如果副边3.3V供电10K电阻,就是0.3MA,考虑最低50%传输比,源边是0.6ma,
如果源边选择1mA,电阻是3K,30V时才8mA,光耦没问题,能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认5V,你可以选择5.1V以上的稳压管,这样串联电阻相对选择容易点,功耗也小;
例如选择5.1V稳压管,加 ...

嗯,谢谢

网友H:
这个比较考究,既便宜又有精度,外加恒流驱动,适应范围应该比较宽

网友D:
此图,Vr7=0.7,光耦压降取1.1V。最恶劣情况Vce_q3=30-0.7-1.1=28V. Ic_q3=0.7/100=0.007A,功耗Pmax_q3=28*0.007=0.2W
注意此三极管功耗

网友G:
这个图按要求<5V,>9v的区分,把R5/R6/U2去掉,R8/R4合成一个,在光耦上串个6.3的稳压管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有点复杂,老师能否讲讲怎么工作过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点复杂,老师能否讲讲怎么工作过程?

你先说说看你是怎么理解的。别像女生一样,什么都靠教。
我可不想当啥老师,“老”师说明后继无人,老了还在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领导是这样说的输入9~30V IO 检测认为高电平,低于5V 认为低,中间不理睬  。这好难理解啊?我直接把低于9 ...

假设公差(要求)都是5%:

输入电压:0~30V±5%
上升沿阈值:9V±5%(输出检测到高电平)
下降沿阈值:5V±5%(输出检测到低电平)

网友D:
现在进入话题,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J:
变化频率不是很快的话,可以考虑低温漂电阻分压+AD采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变化频率不是很快的话,可以考虑低温漂电阻分压+AD采样。

这个方法不错,成本低。

网友K:
大佬的电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压高于9V的时候,TL431导通,此时Q4导通,光耦导通,此时MCU监测低电平;电压低于9V的时候,TL431不导通,此时Q4不导通,光耦不导通,MCU检测高电平;不过大佬的这个Q3是什么意思,Q3与Q4组成了什么电路,这个不理解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大佬的电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压高于9V的时候,TL431导通,此时Q4导通,光耦导通,此时MCU监测低电平 ...

Q3,Q4 组成恒流源。Q3输出电流Ic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较稳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H:
Q3,Q4 组成恒流源。Q3输出电流Ic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较稳定。

大佬,多问一句,这个电路去掉Q4是不是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大佬,多问一句,这个电路去掉Q4是不是也能满足要求

不满足。可能烧了某些器件

网友H:
精度要求不高,又要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领导是这样说的输入9~30V IO 检测认为高电平,低于5V 认为低,中间不理睬  。这好难理解啊?我直接把低于9 ...

你的理解不准确。应作设计要求:
1.电平上升至8.5Ⅴ可靠“高”动作;
2.电平下降至5.5V可靠“低”动作;
3.过载高电平最大35Ⅴ。

各阶段各测试电平分别取8.0/6.0/40Ⅴ。

网友L:
这么复杂,按7V为转折电压不可以吗?

呵呵,这是完整翻译文件,实际有些东西是默认的。譬如,“7V转折”,7.01V算不合格?7.00V是指上转还是下折值?怎样验证,怎样检验?

网友M:
你需要隔离采样芯片,

网友N:
先将外部信号小于9V转为负电平,大于9V为正电平,然后让光耦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