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模块云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19-06-04):
一般是 单片机 - ESP8266 - 路由器 - 云服务器 - 路由器 - ESP8266 - 单片机

为什么一定要有云服务器呢?而且还需要云服务器代码,为什么不能
单片机 - ESP8266 - 路由器 -  路由器 - ESP8266 - 单片机?

网友A:
因为你的模块没有固定IP啊

楼主:
为什么每次我一问问题,你就贴手册,关于无线WIFI的相关手册跟资料,我可能比你全的多,都几个G了。。。

tyw
哈哈,想被拉黑容易,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模块没有固定IP啊

就算用花生壳固定IP,就不用云服务器代码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算用花生壳固定IP,就不用云服务器代码了吗?

是的 你要是有固定IP的话,完全可以脱离云服务器,云服务的就是动态DNS。一般人没有固定IP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要是有固定IP的话,完全可以脱离云服务器,云服务的就是动态DNS。一般人没有固定IP那 ...

好的,懂了,谢谢,机房是固定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