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最高电压超电容标称耐压0.2V

楼主(2019-06-04):
(无正文)

网友A:
我发觉问这个问题是2个原因:
1、老板让你担责,老板为了成本,不想换,让底下人员确认。
2、研发人员没经验,靠理论;
怎么确认?这个你就是拿100个测试1周,未必损坏,因为测试条件往往很理想,而实际应用中还要考虑电源过冲。
电容只要是正品超个几V都没问题,就是寿命的问题,你这么用无非就是寿命降低、或故障率高点,至于增加多少很难确定(实际环境,例如根本没过冲,没大电流变化,那么寿命不会影响),还有就是故障率增加你们能接受,例如就是一锤子买卖,只要保证第一次开机没问题,其它开机就是变成炸*都不管,那就大胆的用

网友B:
这也有值得纠结的吗,一票否决呀。  换耐压35V、50V的!

网友B:
别说是超了什么0.2V,谁保证的?不是什么出事谁负责的问题
就算标称电压只有24V,都不能用耐压25V的电容了,基本没有余量了,误差、干扰怎么办?!

网友C:
还带这么操作的?
同样体积,采购目标变一下就成,不需要动板子,这还在疑问?正常情况,哪怕实际电压只是24V,基于线路设计惯例必须留有余量,何况浪涌啊,瞬间负载波动,都可以引起在线电压超过静态测量值,所以我们肯定会选择高一档的,典型为50V的贴片。
顺便回答你损坏的疑问,如果是过压损坏,99.9%是击穿、漏电流很大等表现。反正出一个问题,你整个回路就废了。

网友D:
不能用。如果是加上交流电,电容耐压可能要2倍于峰值。电容大部分标注的是静电压耐压。在交流激励的情况下,击穿电压下降一半。
最经典的实验是耐压25V的钽电容瞬间加上24V 可能有一大半击穿。

网友E:
一般来问这类问题,都是类似女孩子来问说,男朋友不小心射进去了,然后又没吃药,然后大姨妈过了几天没来,怀上的机会有多大

楼主:
谢谢大家,X7R的陶瓷电容,用在电池上的。

网友F:
陶瓷贴片电容没问题。电解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X7R的陶瓷电容,用在电池上的。

你打算考量制造商质量管理水平吗?你在设计廉价儿童玩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打算考量制造商质量管理水平吗?你在设计廉价儿童玩具吗?

嗯,是的,我用50个电容工作在25V,老化了一周,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H:
本人以前的产品,有过类似情况。
陶瓷电路,过压可工作,从目前的情况,陶瓷电容因为过压损坏的,大概3个月后是500ppm,6个月后0ppm
意思就是早期故障率提高。2000个坏了一个。早期不损坏,后面也难坏。
这在汽车行业是不允许的,前面老老实实加电阻和tvs管吧。
陶瓷电容损坏的大部分是短路。会把7805前面的二极管烧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用50个电容工作在25V,老化了一周,没有出现问题。

你知道什么叫额定吗?你能保证是0.2而不会是2.0吗?你能保证你的供应商总是这种产品吗?你能做多大样本多长时间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以前的产品,有过类似情况。
陶瓷电路,过压可工作,从目前的情况,陶瓷电容因为过压损坏的,大概3个月 ...

谢谢,
已经换50V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