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刚接触反激电源,请教一下论坛前辈

楼主(2019-06-04):
(无正文)

网友A:
全绿色的最好确定,一般就是典型的铁氧体磁环,高导的,做抗干扰共模滤波用地最多。做输出滤波,这类磁环不合适,不过也有非标的纯色铁粉芯,绿的,所以还是测试一下最好,绕个10圈,测个电感系数,很大的,就应该是高导抗干扰磁芯了。
纯黄色的磁环应该是非标,最好测试一下,基本上没法直接下结论。目测好多做输出滤波电感用的就是纯色黄环。感觉材质是铁粉芯的,但是铁粉芯系列找不到纯色黄环。
铁硅铝标准是黑色。更多的铁粉芯磁环。铁粉芯有好多,红黄兰绿黑白,而且多是双色,即一个侧面是一种颜色,主体是另外一种颜色。

网友B:
反激输出加 几uH电感功率,就是减小输出电压的波纹;是磁环铁硅铝的可能性大,铁硅铝常规是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绿色的最好确定,一般就是典型的铁氧体磁环,高导的,做抗干扰共模滤波用地最多。做输出滤波,这类磁环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