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多点触摸问题

楼主(2019-06-04):
求助,我现在用STM32F103做了USB HID的多点触摸设备,在WIN7系统上可以正常触控,但是在WIN8和WIN10上没有反应,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A:
建议你先用Bushound和USBLyzer工具抓取下usb的描述符和报表是否正确,其次看usb通讯是否正常。

已经解决了。还是要谢谢您,基本上也是按照这种方式

网友B:
我是win8,WIN10都可以,WIN7支持不太好

网友C(2019-07-12):
是啊 我们是相反 WIN7 点几下 就不能动了, 估计要换到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