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PC1768单片机串口0发送函数会影响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楼主:
定时器0设置的是2ms中断一次,然后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串口0设置的波特率是9600.然后发现如果串口0一次性发送数据很多(几百字节),并且频率比较高时,会影响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函数,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函数有时会进不去,导致设备处理传感器信号不及时。把串口0的发送字符串代码屏蔽以后。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函数就会正常。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串口0发送函数

串口0发送函数

BYCGY0(B)A$G3~(5L)`17M1.png (231.74 KB )

定时器0的初始化函数

定时器0的初始化函数

NCTQ)RQZB6T5J$MLC`6G@C6.png (12.77 KB )

屏蔽这句代码问题就会解决

屏蔽这句代码问题就会解决

T625BZ}0{`T0(O{LECAB~CO.png (43.93 KB )

串口0的初始化函数

串口0的初始化函数

网友A(2019-06-05):
这个单片机的中断优先级能设置吗。可以把定时器中断优先级提高点。
或者,你的定时器中断只是产生个标志位,处理程序还是再main函数里。你这个串口发送函数是查询的,会阻塞main函数。

网友B:
提高定时器中断优先级
改写串口中断服务, 尽量缩短中断服务的时间.

楼主: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是3,串口0的中断优先级是5,定时器0的优先级是比串口0的优先级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