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SP的问题

楼主(2019-06-04):
有没有相关的ISP升级固件的中文示例。网上都是英文 还有,新唐的函数库,函数说明有吗?官网上也没看到。刚接触新唐。希望给以解答 我以经在LDROM里写入ISP_UART0.bin ,可是用CH340C连接,LDROM 设置为启动区,会发生鼠标闪跳的现象。

楼主:
关于用ISP连接,一直出现Waiting for device connection(正在等待设备连接) 应改是LDROM的启动直接进入APROM ,如果APROM清空,只留LDROM引导。是可以正常连接上ISP的。应该是LDROM或APROM代码中的考虑的不够周全(个人认为)。如何用串口更新APROM(也就是ISP更新固件)。希望大牛能帮忙给个示例或指导。

网友A:
这种肯定都是英文的,用谷歌翻译翻译,不认识的。

网友A:
我看最近新出的几款单片机的手册也只有英文的

楼主:
是的,国产的东西也都是英文注释,英语说平不高的,有的看不懂。

网友B:
ldrom有燒isp code,跟config 設定 boot in ldrom即可
晶片每次重新上電,就會重新連接,如果連接不到,ldrom裡面的代碼,會跳到aprom執行使用者的代碼

楼主:
这样的连接只能在APROM没有代码的时候有效果,如果APROM有了代码,ISP就连接不上了。也设定了BOOT IN LDROM

网友C:
官网有NuMicro_ISP_Programming_Tool_V2.06  的zip文件。
里面有各种型号的ISP引导程序,包括N76E003。
该ISP code可以通过该压缩包里面带的NuvoISP.exe,烧写到芯片LDROM。
该ISP CODE基本功能是复位后,一定时间内,检测串口0是否有ISP 握手信号,如没有则直接进入用户APROM引导,如有,则进入串口ISP烧写APROM CO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连接只能在APROM没有代码的时候有效果,如果APROM有了代码,ISP就连接不上了。也设定了BOOT IN LDROM ...

先開ISP 的軟件,PC端的ISP等待連線,後按下RESET鍵,

楼主:
也这样操作了,按了RESET直接进入APROM

网友D:
这都是英文,没中文。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可能与你N76E003波特率误差太大有关,有时联系不上,有时芯片型号不能识别。改动ISP程序中波特率设置语句参数后情况好点,大部分时间识别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