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04 开关电源必须是电子设备?

楼主(2019-06-04):
  在本版面有这么一个帖子:maychang大侠说这个叫开关电源,你信吗?(8)
  在帖子的二楼,据说“开关电源不管怎么定义,起码是个电子设备!”

            图(01)
  电子是英国科学家J·J·汤姆逊于1897年在研究阴极射线的过程中发现的,J·J·汤姆逊并因此而获得1906年诺贝尔物理奖。
  汤姆逊发现电子之时,世界上肯定没有电子设备。那么,汤姆逊产生阴极射线,用的是什么电源?
  汤姆逊产生阴极射线,用的正是开关电源!

  再早一些,德国的伦琴于1895年在研究阴极射线的过程中发现了X射线,并因此获得1901年首届诺贝尔物理奖。伦琴发现X射线之时,当然也没有什么电子设备。伦琴用来产生阴极射线的电源,也是开关电源!

  要想产生阴极射线,必须使用高达十千伏以上的电压。这么高的电压,无论是用电池,还是直流发电机,都是不现实的,只能使用开关电源。

            图(02)
  更有甚者,“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个机械设备”。
  难道机械开关就不是开关了?居民户220V交流市电进户处,必有一个开关,通常叫空气开关。从居民户交流市电进户处的空气开关上溯,电力系统所有的开关都是机械开关。大的开关,比两层楼还高。那个开关,就不是开关了?
  这不是又成了“白马非马”了吗?

  不是大忽悠,又是什么呢?

网友A:
楼主的视频在哪能看?

网友B:
其实,“”是物理学中基本的概念之一,不仅如此,其也是化学的基础。机械涉及到固体,固体的存在与“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网友A:
以前的电鱼机,电瓶接一个线圈吸合一个触点的自激震荡,应该也算开关电源。虽然带有机械部件。

这种方法,是美国的约瑟夫·亨利(就是国际单位制电感量单位的那位亨利)发明的,比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还要早一些。

网友C:
“居民户220V交流市电进户处,必有一个开关,通常叫空气开关。......”这里的开关和开关电源里的开关是两个概念好不?!开关电源里的开关是描述的电路中蓄能元件的工作状态,空气开关作用是单纯的通断作用怎么混为一谈?玩春秋笔法吗?

“开关电源里的开关是描述的电路中蓄能元件的工作状态”,这句不对。蓄能的是电感和/或电容,开关只起“通”和“断”的作用,无论是机械开关还是电子器件开关。
HWM
“开关电源里的开关是描述的电路中蓄能元件的工作状态”。就“开关”而言,电子开关与机械开关没有本质差别。

网友B:
电流可以是传导电流运流电流等,其中运流电流就是电荷的“机械运动”,其可以是带电粒子(譬如电子)在真空中的运动,也可以是带电物体的空间移动。

网友D:
楼主比国内的开关电源泰斗张占松还牛???

牛成这样又如何,只能教教初中物理,讲讲老掉牙的物理故事。

网友D:
和这两个高手--大师+大侠,真的没办法玩,自己胡乱新发明术语定义,然后自己引用自己帖子做证据,使用"循环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玩不赢啊!

网友A:
半导体闭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应该是狭义的吧。半导体开关,总有一天也会淘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电鱼机,电瓶接一个线圈吸合一个触点的自激震荡,应该也算开关电源。虽然带有机械部件。 ...

你说的这个原理类似电感镇流器的用法和开关电源里的作用还是有些差异,但不是自激震荡,利用的是双金属片受热形变完成导通断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原理类似电感镇流器的用法和开关电源里的作用还是有些差异,但不是自激震荡,利用的是双金属片 ...

这是老外对开关电源的解释,毕竟开关电源的发明跟咱们没关系。

网友D: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楼主说的用手拿个东西"蘸"电荷,往盘子上转移,也叫开关电源,行了吧。

坛主说什么都是对的,行了吧?满意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外对开关电源的解释,毕竟开关电源的发明跟咱们没关系。

你咋不给坛主留点面子呢?人家说了不一定是电子设备,你非引用维基百科词条来证明是,弄的人家难堪。

网友D:
张大侠这种水平都能干坛主,这论坛里30%网友都应该干中科院院士才对的。
坛主不能靠技术水平服众,而是比拼年龄大,靠滥用职权欺负人,网友不会服你的!

网友E:
你们一人拿一本新华字典,一遇到字和词各自理解的意思有分歧,就查字典,一查写的都一样,然后就没有争论哥俩好爽歪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可以是传导电流和运流电流等,其中运流电流就是电荷的“机械运动”,其可以是带电粒子(譬如电子)在真 ...

那帖在这里也谈《费恩曼物理学讲义》

那帖还引用了费恩曼对“拍”的论述。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反驳我的帖子。也许是不敢驳诺贝尔奖得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民户220V交流市电进户处,必有一个开关,通常叫空气开关。......”这里的开关和开关电源里的开关是两个 ...

怎么是两个概念,你看偏旁部首,写法都是一样的。怎么会是两个概念?

网友A:
electronic,看看老外咱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大陆地区,其它地区都叫交换式丶切换式丶转换式电源。总不能开关加上电源就变成开关电源。 ...

除了港澳台地区,其他地区都叫开关电源。。你这个交换是和谁交换?怎么交换,物换物还是物换钱?切换式就更不贴切了,最垃圾的是转换式,什么玩意?!线性电源就不是转换式了?不免让我想起以前台湾电影好多都是叫神鬼**。就这小小文化还敢号称中华正统?

网友G:
总结起来五月大师的意思就是两句话:因为电子是汤姆逊发现的,在汤姆逊发现电子之时(个人感觉这里用“发现电子之前”比较好),世界上没有电子设备;又因为汤姆逊产生阴极射线用的是电源是开关电源,所以开关电源不属于电子设备。多么清晰的学术脉络啊!
说五月大师幼年失学吧,好像不妥,毕竟要在中学任教至少也要高中毕业吧?但确实应当没有受到过基本的语言学和逻辑学教育。憋说了,都怪斯人帮。
首先您要搞清楚什么是发明,什么是发现。假设我发明了一样装置,那你可以说在我发明这个装置之前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个装置。毕竟发明的三要素是新颖性、实用性、创造性。但发现则不同,不能说我没有发现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不存在。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个东西是先客观存在的,我才能后来发现它。
至于后面的那段话,就更不值一驳了,假设都不成立,结论就更不必说了吧?
难怪人都说21IC没落了,为了人气什么也不顾了。还**不上市,怕是没有傻子愿意投资上不了市吧?

刚才我记错了。约瑟夫·亨利是在1829年发现的自感现像,错成1830年了。
汤姆逊“发现”电子。至于汤姆逊做实验所使用的开关电源,则是美国的一位工程师佩奇于1836年在约瑟夫·亨利(就是国际单位制电感量单位的那位亨利)1830年工作的基础上“发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视频在哪能看?

憋看!会中毒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张大侠这种水平都能干坛主,这论坛里30%网友都应该干中科院院士才对的。
坛主不能靠技术水平服众,而是比 ...

我不贪心,勉强给个工程院院士就行。那里领证书?评助理工程师用,急,在线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楼主说的用手拿个东西"蘸"电荷,往盘子上转移,也叫开关电源,行了吧。

坛主说什 ...

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即将来临,请问粽子蘸白糖往我嘴里转移算开关电源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帖在这里也谈《费恩曼物理学讲义》

那帖还引用了费恩曼对“拍”的论述。

又开始了,给你们来个战斗背景音乐............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又开始了,给你们来个战斗背景音乐............

貌似坛子不支持音乐在线,应该是关闭了吧。
帖子里面,代码是存在的,不出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总结起来五月大师的意思就是两句话:因为电子是汤姆逊发现的,在汤姆逊发现电子之时(个人感觉这里用“发现 ...

这个:
世界上没有电子设备;又因为汤姆逊产生阴极射线用的是电源是开关电源

可推不出下面这个:
所以开关电源不属于电子设备

这就如同,早期就有机械开关而还没有电子开关,这个可不能得到开关不属于电子设备的结论。

网友B:
LZ的观点非常明确,其就是想说明开关电源不仅是个电子设备,早期其可以由“机械装置”实现。

网友:
果然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人家明明说的是开关电源是电子装置还是机械装置的事,您倒好。直接把开关电源换成开关了。得!你们赢了。I quit.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电鱼机,电瓶接一个线圈吸合一个触点的自激震荡,应该也算开关电源。虽然带有机械部件。 ...

本马甲在初一,二的时候,独自想到用玩具电动机+变压器+电池做了一个“电警棍”;用他电过鱼,电过**,电过同学,甚至接到门把手搞恶作剧。是不是开关电源就不去讨论了,想起这事儿就觉得很好玩。

网友D:
最晚看罢此贴,久久不能入睡,感慨万端。
奈何管理员担心论坛人气太旺,规定晚上不能发帖!

张眉坛主,是我逛了16-7年论坛以来,见过的最牛的坛主,没有之一。坛主学识渊博,能举一反三,虽子路再生,尤叹不如。历史故事,**,诸如哪个科学家有6个手指头,哪个科学家喜欢音乐,历史上最早的发电机,等,无所不知。

本文更是雄文中的代表,以逻辑推理能力强而著称。除了上面网友看出的破绽之外,本文最奇葩的推理是=电池不能产生高压,必须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D:
墙裂建议论坛为张眉坛主颁发终身成就奖,以纪念其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
建议论坛为张眉坛主认定为21论坛的life fellower,终生会士,每年为其提供一千万科研启动资金。

在张眉坛主的带领下,论坛成为正儿八经的学术造谣发源地,判断依据是:百度一下就是全球首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建议开个说书讲故事版块,由张大俠主持。这样可以帶來许多欢乐也很不错。说故事不会有反面敎材吧! ...

我想拜张眉坛主为师了!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张眉和御用技术顾问HWM大师,两个人相互洗地,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再傻的人也该发现这个规律了吧?

上一次就功率谱问题,张眉坛主为HWM洗地,声称要用百度百科所给的功率谱定义,来证明HWM所言不虚!
可惜了,两个多月过去了,也没动静!

投桃报李,现在HWM为了感谢张眉坛主,现在拼命跟在旁边洗地,炎热夏天,累的满头大汗,坛主该请他喝啤酒吃西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即将来临,请问粽子蘸白糖往我嘴里转移算开关电源吗? ...

肯定算啊,根据坛主理论,嘴巴一张一合,代表着开关,switch,又因为食物是提供热量或者说能量的,power,两个结合起来就是开关电源啊!

网友A:
翻开黄帝内经,想起了阴阳理论。
让我想起了两种学习方式:
1、阳性学习,发散,其发展是水平越来越高,视野越来越开阔。
大概是二八理论中,用20%的经历去学好80%。可以多学几门学科。
突然想起了,这不就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吗。比如T叔,又会搞机械设计,又会搞电子。
2、阴性学习,收敛,其发展是水平越来越深,视野越来越狭窄。
大概是二八理论中,用80%的精力去学习最后20%。将一门学科进行到底。
突然想起了,这是西方教育体系的博士。
按照推演,还是跟阳性的专家学习吧,毕竟阳性是分布,是散播。人家肯跟你说,并且用生动的东西教育你。
至于阴性的,毕竟是阻碍,隐藏。人家不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翻开黄帝内经,想起了阴阳理论。
让我想起了两种学习方式:
1、阳性学习,发散,其发展是水平越来越高,视 ...

你抓紧去研究大侠的视频啊,用关键词趣味电子技术史话,一搜就有。
你要是能用10年时间研究透大侠视频,我包你成为中原武林第一模电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拜张眉坛主为师了!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这样不好吧?以后您就矮张大侠一辈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算啊,根据坛主理论,嘴巴一张一合,代表着开关,switch,又因为食物是提供热量或者说能量的,power ...

好的。等会我拿笔记下来。说不定考试要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建议开个说书讲故事版块,由张大俠主持。这样可以帶來许多欢乐也很不错。说故事不会有反面敎材吧! ...

昨天看了HWM的主页,里面有大量跟xukun977辩论的。持续了好几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相互炒作,点击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了HWM的主页,里面有大量跟xukun977辩论的。持续了好几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相互炒作,点击率。 ...

有个叫"tian,,,,,"网友评价你的帖子,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论坛以前每个月给我100-300元奖励,我炒作就是为了这点钱???

讲话前思考思考。

网友D:
好了,上证据时刻到了。

这篇**最夸张的地方,就是认定汤姆森和伦琴实验,一定使用的是开关电源。

描绘的惟妙惟肖,跟他亲眼看见一样,不容置疑。

实际上,只需查阅文献资料,立马就知道张眉在瞎猜乱蒙,人家使用的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好了,上证据时刻到了。

这篇**最夸张的地方,就是认定汤姆森和伦琴实验,一定使用的是开关电源。

请将上图**摘自何著作的相关信息(最好写明多少页多少行)贴出,做学问就要有个做学问的样子,要不然人家说你是自己打印的。

你看看他贴的那幅图片,里面说“工频变压器”了么?下划红线部分,只说“变压器”,可没有说“工频变压器”。

网友:
还有开关电源也是最近几十年(大概三、四十年)来的事情吧。一百多年前有高速开关吗?“10千周革命”言犹在耳,您这是让汤姆逊和伦琴上那找那么高速的开关(不论是机械开关还是电子开关)。果然是张嘴就来,历史发明家果然不是浪得虚名!请允许我向您致以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那时的开关当然是机械开关,开关速度也不高,充其量不过每秒动作几十次。我在前面对你的回复中已经说过,是美国工程师佩奇发明的(当然后来又经多次改进)。伦琴使用的这种机械开关构成的开关电源,当时通称鲁姆科夫线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将上图**摘自何著作的相关信息(最好写明多少页多少行)贴出,做学问就要有个做学问的样子,要不然人 ...

你又猜对了,人家是墙裂质疑啊!!!

快80了,连搜个文献都不会,唉。。。

网友G:
@maychang :我仔细一看您的意思应当是“使用这种机械开关构成的开关电源当时通称鲁姆科夫线圈。 ”。电源就是电源,咋又变成线圈了?大师就是大师,我真是连车位灯都看不到啊!(惭愧脸)。话说我理解的线圈一般是指变压器、电感一类的器件。仅从字面上我无法判断其是处于开关工作状态。另外我又要深入一步了,谁来控制这个机械开关,人工控制显然不可能,帕金森症患者也达不到您说的那个频次。现在一般的继电器也达不到每秒几十次的通断吧。想起了数年前曾与某退职(相当于内退)大学副教授共事,当时也是用继电器当作控制器件。可能是程序没编好吧。那个继电器噼里啪啦呈布朗乱响状态。好心疼那些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ychang :我仔细一看您的意思应当是“使用这种机械开关构成的开关电源当时通称鲁姆科夫线圈。 ”。电源 ...

不错。鲁姆科夫线圈是商品名称,实际上鲁姆科夫线圈就是一种开关电源。
你说“数年前曾于某退职大学副教授(相当于内退)共事,当是也是用继电器当作控制器件”,继电器的触点就是机械开关。继电器之所以动作不够快,是因为衔铁质量比较大,而回复弹簧比较“软”。尽量减小衔铁质量,用“硬”一些的回复弹簧,机械开关动作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00次(也就是200Hz)甚至更多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错。鲁姆科夫线圈是商品名称,实际上鲁姆科夫线圈就是一种开关电源。
你说“数年前曾于某退职大学副教 ...

搜了一下关于“鲁姆科夫线圈”,好像在这方面您说的有些道理。不过关于开关电源(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开关电源),我始终认为是电子设备,而不是机械设备。不管“电子”这个东西是何时发现的。用上古时候的机械式开关电源来套现代意义上的开关电源,您有想过开关电源的感受吗?现代意义上的开关电源和上古时期的机械式开关电源虽然原理相同,但已经和机械完全没有关系了。机电一体化的目标就是要用电子系统替代、简化、增强、综合机械系统。这段话你可以在大部分超过300页的机电一体化教材的绪论或第一章找到。就此打住,不再纠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ychang :我仔细一看您的意思应当是“使用这种机械开关构成的开关电源当时通称鲁姆科夫线圈。 ”。电源 ...

43楼图片中下划红线那句所说的“变压器”,就是鲁姆科夫线圈。
变压器就是两个(或者更多个)线圈套在铁芯上,是吧?
鲁姆科夫线圈只不过比普通变压器增加了一个机械触点(也就是开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搜了一下关于“鲁姆科夫线圈”,好像在这方面您说的有些道理。不过关于开关电源(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开关 ...

“机电一体化的目标就是要用电子系统替代、简化、增强、综合机械系统”

一点错也没有,就是要用电子系统替代、简化、增强……
但是,“替代”必定是用现在的某种更先进更简单成本更低的方法或者某种器件来替代原有的不那么先进不那么简单的东西。用电子方法替代机械方法,电子开关替代机械开关,必定是原来已经有了机械开关以及机械开关构成的开关电源,现在用电子方法来代替机械方法,电子开关来代替机械开关,电子开关构成的开关电源代替机械开关构成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搜了一下关于“鲁姆科夫线圈”,好像在这方面您说的有些道理。不过关于开关电源(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开关 ...

最早的计算机(可编程的)就是机械计算机,由齿轮、杠杆……组成。
后来出现了机电式计算机,由你刚刚提到过的继电器组成。
再后来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是真空管构成的。
再再后来,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
再再再后来,出现了集成电路计算机。
你不能说齿轮杠杆组成的计算机就不是计算机。
现在美国加州有个计算机博物馆,里面就有纯由齿轮杠杆等等组成的机械计算机,那是从英国复制过来的。IBM公司大堂里面也有一台纯由齿轮杠杆等等组成的机械计算机,也是由英国复制过来的。

网友D:
用研究汉语的方法,字斟句酌,来研究英文翻译而成的中文,是非常外行的表现。

这个帖子里,就缠着"开关"二字不放,实际上不妥。
大家查看TW书籍就会发现,人家是把switching Power翻译成功率转换器,这个翻译更准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将上图**摘自何著作的相关信息(最好写明多少页多少行)贴出,做学问就要有个做学问的样子,要不然人 ...

伦琴发现X射线实验时使用的是何种电源这个问题,他在1895年12月28日提交给维尔茨堡物理学医学学会的论文《论一种新的射线》中自己说过“如果我们用一具大型的鲁姆科夫(H.D.Ruhmkorff)线圈通过希托夫射线管或任何有足够真空度的勒纳德管、克鲁克斯管或其它类似的管子来放电,再把管子用黑色薄硬纸板严密遮盖起来。在完全黑暗的屋子里就能看到在涂有钡铂氰化物的纸屏上发出明亮的辉光。让涂有钡铂氰化物的一面向着或背着放电管,结果都一样。”
伦琴自己说是用鲁姆科夫线圈,而且是“大型的”。伦琴可没有说是“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将上图**摘自何著作的相关信息(最好写明多少页多少行)贴出,做学问就要有个做学问的样子,要不然人 ...

1896年2月8日,伦琴曾给他的好朋友赞德(L.Zehnder)写过一封信,详细介绍了他发现X射线时所使用的实验仪器及实验时的一些具体细节:
“我采用的是一只大型50/20公分的鲁姆科夫线圈和一个德普雷士断续器,初级线圈电流约为20安培。我采用的仪器仍旧靠普赖斯真空泵,要好几天才能抽得合格的真空度。当并联的放电管电花隙为3公分左右时,效果最佳。
用过一段时间后,任何管子都会漏气。采用任何产生阴极射线的方法都会获得成功。使用台斯拉式的白炽灯以及使用不带电极的管子时也是一样。我摄影用了30分钟,这要看做实验时的条件而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您只看到一半而已,前面是H大师的小号在操练也好几年,路过打酱油最有名的替代定律,明知有错我仍然力挺 ...

这种情况跟我以前,在中医火神派群一样,
各个派系相互辩论,各个引经据典,各个不服输。

网友D:
说这个东西叫开关电源,我也是醉了。

网友D:
好了,撤退了,张大侠的毕生绝学,或者说拿手好戏,就是讲些历史小故事,想听故事的小盆友,搬个板凳过来好好听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了,撤退了,张大侠的毕生绝学,或者说拿手好戏,就是讲些历史小故事,想听故事的小盆友,搬个板凳过来 ...

你还有个模拟电路兴趣小组,还要打理。可以理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研究汉语的方法,字斟句酌,来研究英文翻译而成的中文,是非常外行的表现。

这个帖子里,就缠着"开关" ...

不妥,相对于线性电源来说还是开关电源更能反应此类电源的实质与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这个东西叫开关电源,我也是醉了。

上午我查看了一下鲁姆科夫线圈的资料,确实如五月大师所言。作为整个电源系统来说,确实该电源属于利用开关电源原理制作的典型意义的开关电源。只不过所用的开关比较原始,属于更接近于机械开关的一类开关。至于说鲁姆科夫线圈不是电源,其实不必过分纠结了。口误而已。线圈就是类似于变压器的装置。至于说到开关电源不属于电子设备,或者属于机械设备,这种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而且即使是早期的鲁姆科夫线圈式电源,也是属于80%-90%的电子设备,而现代意义上的开关电源则是100%的电子设备。至于说到最早的计算机是机械计算机,由齿轮、杠杆------组成。呵呵!虽然都叫计算机但基本上是两种类型。一种叫机械式计算机另一种叫电子计算机(从继电器开始的均属于后者)。而且除五月大师这类研究电子学历史的专家外现代人指的计算机均是指的后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妥,相对于线性电源来说还是开关电源更能反应此类电源的实质与特点。 ...

按照大侠说法,线性电源也是开关电源,因为变压器+二极管+电容,二极管也是开关状态。
全乱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按照大侠说法,线性电源也是开关电源,因为变压器+二极管+电容,二极管也是开关状态。
全乱套了。 ...

这里的开关是指可控的通断(或曰斩波或PWM,绝大部分开关电源都是如此原理吧,少部分是调频的吧),而不是指线性电源中整流二极管利用其固有的不可控的单向导通特性而形成的开关状态。

网友J:
汤姆逊发现电子之时,世界上肯定没有电子设备            这句话也太逗了吧

HWM
起码,汤姆逊发现电子之前还没有电子管,更别谈晶体管了。电子设备通常是指由电子管晶体管之类的电子元器件所组成的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汤姆逊发现电子之时,世界上肯定没有电子设备            这句话也太逗了吧

确实逗,电报机比电子发现早了5-60年,按照大侠说法,电报发送接收设备,都不属于电子设备。

网友D:
张眉坛主没证明我是忽悠,反而暴露自己荒诞无稽的逻辑思维(说白了就是瞎猜),真是偷**不成蚀把米!

正常人讲究个"十不过三"原则,连输三把就服了,碰到孟获那样的也不过是七擒!而过去几年,张眉和其技术顾问HWM,少说也被擒了50多次了,但人家就是屡败屡战,永不认输。这种精神,已经不能用人类语言来解释,来想象了。

网友K:
{更有甚者,“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个机械设备”。
  难道机械开关就不是开关了?居民户220V交流市电进户处,必有一个开关,通常叫空气开关。从居民户交流市电进户处的空气开关上溯,电力系统所有的开关都是机械开关。大的开关,比两层楼还高。那个开关,就不是开关了?
  这不是又成了“白马非马”了吗?}

昨天回不了贴,今天继续。
虽然我对某大师看“点评精密电阻”的贴子看出不过如此,但:
有“开关” 就是“开关电源”?? 我更被雷翻了。
让我想起了“老婆饼”无“老婆”的段子。。。

HWM
“老婆饼”未必有“老婆”,但开关电源必有开关(无论是电子开关还是机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更有甚者,“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个机械设备”。
  难道机械开关就不是开关了?居民户220V交流市电进户处, ...

随便接个开关,这个开关在电路中没有起作用,当然不是开关电源。
实际上,鲁姆科夫线圈中电流是由开关(机械触点)控制的。正因为电流由开关控制,成为断续的电流,才可能把低电压升高成数十千伏特的电压。
现在的基本开关电源拓扑中的Boost电路,就是由鲁姆科夫线圈电路发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更有甚者,“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个机械设备”。
  难道机械开关就不是开关了?居民户220V交流市电进户处, ...

至于你所说“点评精密电阻”,不知道是哪个帖子,无从置评。

网友L:
以前汽车分火头,六角形转动压到的开关对应六个缸,接通电池通过自偶变压器升压至上千伏点火。

汽车分火头凸轮加上点火线圈,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和鲁姆科夫线圈工作原理完全相同。

网友D:
白马非马一说,海思不少人!
这些人据此判断出,熊猫就是猫,鲸鱼就是鱼。。。

点评别人,肚子里要有点货,不要乱点。

网友L:
电视机的行高压,由电子开关和高压包获得,算不算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视机的行高压,由电子开关和高压包获得,算不算开关电源?

电视机的行高压,由电子开关和高压包获得,算不算开关电源?

当然算是开关电源。
而且其工作原理,和鲁姆科夫线圈完全相同,只不过增加了一个高压整流管。
顺便说一句:这个高压整流管,是会放出X射线的。实际上,电视机屏幕(CRT,非液晶)也是会放出X射线的。

多谢!分火头再问就画蛇添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里的开关是指可控的通断(或曰斩波或PWM,绝大部分开关电源都是如此原理吧,少部分是调频的吧),而不 ...

很多书,用的是converter,功率变换/切换的含义表达,就更加赤裸裸了。

网友D:
唉,有人看问题只看表面现象,却以为观察问题深刻。

例如直流电源+开关接到变压器初级,电路结构看起来和隔离型buck(-boost)开关电源基本一样,于是某人据此推论出二者相同,所以也是开关电源。

实际上后者的开关,受控于输出电压,就是张占松所说的闭环系统。
而前者无关,根本没有什么系统稳定性问题。

所以开关电源设计书籍,一般不会研究热水器点火器设计的,因为人家没把这个东西当做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书,用的是converter,功率变换/切换的含义表达,就更加赤裸裸了。

所以看您强调的是什么,如果要强调电源的特点或属性,那开关无疑是最恰当的。如果你考虑后面的主语,勉强同意吧。毕竟电源(功率这词也不好)转换器比电源更贴切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唉,有人看问题只看表面现象,却以为观察问题深刻。

例如直流电源+开关接到变压器初级,电路结构看起来 ...

不妥。开环系统还是闭环系统并不是判断是否是开关电源的条件。如果直流电源+开关接到变压器初级,电路结构看起来和隔离型buck(-boost)开关电源基本一样那基本上就是可以推论出这个装置就是开关电源。至于您说的系统稳定性问题,更是与电源分类无关。Sorry!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选边站在五月大师这边了。

网友A:
分析比较:
LM317和mc34063
他们的共同点:
1、都可以有电容电感。
2、都有晶体管
3、都有反馈
它们的不同点:
1、LM317,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流。mc34063,输入电流不等于输出电流。
2、lm317只能降压,mc34063,可升压,可降压,可反压。

结论:
1、有电感电容,不能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要素。
2、有晶体管,不能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要素。
3、有反馈,不能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要素。
4、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关系,构成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的鉴别要素。
5、能否升压,反压,构成线性电源与开关电源鉴别要素。
6、降压不能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要素。

基于上述:
升压的极有可能不是线性电源。反之,极有可能是开关电源。
所以m大,视频所说早期汽车升压电路,极有可能是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妥。开环系统还是闭环系统并不是判断是否是开关电源的条件。如果直流电源+开关接到变压器初级,电路结 ...

你看一下这个图,开关电源中一类:DC-DC家族细列

网友D:
目前发展到6G,当然还会有第7代,第8代。。。

本坛三大科学家之一说的那种电路,算第0代,还是算100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发展到6G,当然还会有第7代,第8代。。。

本坛三大科学家之一说的那种电路,算第0代,还是算100代? ...

那个什么鲁姆科夫线圈的电路应当属于第一代经典转换器。至于说的那个什么吃粽子蘸糖(电荷转移**什么的)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析比较:
LM317和mc34063
他们的共同点:

LM317需要好几毫安静态电流,输入=输出电流,不能稳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M317需要好几毫安静态电流,输入=输出电流,不能稳压。

我知道了。谢谢你的提醒。我有所提高。
你有更好的表达方法吗?
对输入电流输出电流进行微分比较?
你是读过书的人,相信你会用更专业的数学工具去表达。让我拭目以待吧。
至于辩论技巧,让别人自己证明是对,是很难。让别人证明自己是错的,很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谢谢你的提醒。我有所提高。
你有更好的表达方法吗?
对输入电流输出电流进行微分比较?

大锅,你真牛,说Iin=Iout,你觉得没有水平,于是dIin/dt=dIout/dt,Iin(0)= Iout(0),于是看起来就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锅,你真牛,说Iin=Iout,你觉得没有水平,于是dIin/dt=dIout/dt,Iin(0)= Iout(0),于是看起来就高端 ...

没有更精确的表达,就维持原观点,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流已足够精确,我计算线性电源功耗就是这么算的。且能表达我的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有更精确的表达,就维持原观点,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流已足够精确,我计算线性电源功耗就是这么算的。且 ...

物理定义不是靠狡辩的。
switch mode  power converters
开关模式功率变换器  或者是开关电源转换器,开关电源英文的源词汇
去讨论什么设备不设备的,那就是扯,这里可没有必须是有源还是无源开关的定义,核心内容就是开关,至于现代开关电源,那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升级而已,和讨论开关电源必须是电子设备没半毛钱关系,何况,变压器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无源电子设备,谁要是敢说变压器或者特定线圈,不是电子设备,请围观的直接上去大嘴巴子伺候。
至于扯到线性电源加开关加变压器,就变成开关电源,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纯抬杠,而且缺乏理论依据,根据观察,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本人都不可能接受这个定义,那就是扯的呗。

@tianxj01 :各变电站多数有功率补偿用的电容器,是补偿无功功率用的,那个电容器比人高得多。变电站如果是使用自耦变压器,变电站出线上往往要串联电感(电力系统叫电抗器)。显然这些电容器和电感不是电子元件。
@tianxj01 :在今天,电感电容如果是用在电子设备中,那么这些电感电容是电子元件。但若电感电容不是用在电子设备中,那么这些电感电容也不能说是电子元件。不是用在电子设备中的电感电容,生活中的例子有单相电容启动或者电容运转感应电动机,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中往往使用电容分相来使单相感应电动机运转。洗衣机、电风扇中的电容,显然不是电子元件。
@tianxj01 :本帖标题是《开关电源必须是电子设备?》,可并不是说开关电源不是电子设备。当开关电源中使用了电子器件之后,它就是应该电子设备了。但在开关电源使用电子器件之前,它并不是电子设备。
@tianxj01 :技术史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最早的无线电广播(用电磁波传输声音,包括语言和音乐),发射机不是电子设备!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
HWM
@tianxj01 :我还特意指出了《电磁学》、《电路原理》以及《电子学》(含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注意《电子学》起源及其着重点。
@tianxj01 :电阻电容电感,在电子线路出现之前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典型的例子是电话(指有线电话)。
@tianxj01 :我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过RLC不是典型的电子元件(不是器件!),我只是说电阻电容电感的性质在电子线路出现之前就已经被仔细研究过了(尤其是电容,那时还没有电池)。电子线路出现之前,电阻电容电感当然不是电子线路元件,电子线路出现之后,电阻电容电感被电子线路所使用,成为了电子元件。
HWM
@tianxj01 :“电子设备”通常指由电子管晶体管之类的电子元器件所组成的设备。
@maychang :形而上学吧,本质上,RLC是基本电子元件,难道你可以否定?和发现过程没什么关系和发现早晚也没有必然联系是吧,当然有些东西具有电子电力双属性,这个例子就不多举了,比比皆是。只要你敢说 RLC不是典型的电子器件,那算你牛。
@tianxj01 :欧姆定律(关于电阻)提出是在1826年,亨利做电磁感应实验(关于电感)是1830年,法拉第提出电磁感应(关于变压器)是在1831年。各国实验室里面直到1832年才由法国的毕克西发明出可用的发电机(当然,是手摇的),英国的约瑟夫·斯万于1878年申请白炽灯专利。总不能说电阻电感和变压器发电机白炽灯是电子设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物理定义不是靠狡辩的。
switch mode  power converters
开关模式功率变换器  或者是开关电源转换器,开 ...

我突然想起来,dcm ccm
dcm 电流是断续的。ccm电流不断续。
好像用开关电源用开关来表达,也不靠谱。能给指点下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突然想起来,dcm ccm
dcm 电流是断续的。ccm电流不断续。
好像用开关电源用开关来表达,也不靠谱。能给 ...

开关电源的开关特性指输入电源主回路的开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突然想起来,dcm ccm
dcm 电流是断续的。ccm电流不断续。
好像用开关电源用开关来表达,也不靠谱。能给 ...

这恰恰也就是说明核心就是开关。
DCM CCM是描述储能器件里面电流状况的,而开关本身通断特性始终是其内在本质。而到DCM或者CCM,表现出来的只是开关打开时候,电流是从0开始,还是从某个值开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开关电源的开关特性指输入电源主回路的开关。

但是看了网上的一些新开关电源**,比如qr模式,llc开关电源到最后都没关断。接近连续。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但是看了网上的一些新开关电源**,比如qr模式,llc开关电源到最后都没关断。接近连续。 ...

哪怕是现在新型的软开关像移相全桥、LLC什么的,其实无非是选择是在电压或者电流为0(或者负)的时候,进行开关工况的转换,核心还是开关。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所有理科和工科,甚至医科农科,都要讲普通物理,而普通物理里面必定讲变压器,至少在讲互感时要提到变压器几句。中学物理课程里面就会讲变压器。
张大侠讲话的特点是掷地有声,对所说内容都是肯定,确定以及一定的,不容置喙,不容怀疑的确定。

网友D:
【普通物理学】,国内是物理专业适用教材,程守洙的普通物理学,一般考研考物理学才会用的,我们学校也发过这本教材,后来说发错了,改成东南大学物理学教材了。

至于医学方面,绝对不可能学这个,太深了而且没用,医学物理学不会过多介绍电路,讲讲基尔霍夫定律,一阶电路是可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很多书,用的是converter,功率变换/切换的含义表达,就更加赤裸裸了。

借这个话题,插一小段题外话。为什么开关电源的书那么多,线性电源的书就那么少?
现在实验用的电源很多都是线性电源,难道线性电源设计很容易吗???还有线性电源的环路补偿也很简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借这个话题,插一小段题外话。为什么开关电源的书那么多,线性电源的书就那么少?
现在实验用的电源很多 ...

线性电源全集成,根本无需外围元件,没有分立件设计师什么事了。

而开关电源,目前无法全集成,尤其是电感变压器,没法集成,或集成后效率低了。

至于线性分立件电源设计,也有好多书,但是需求量太少了。1980s-1990s,是开关电源发展的鼎盛时期,期间发明了100多种DC-DC!需求量是线性电源无法比拟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源全集成,根本无需外围元件,没有分立件设计师什么事了。

而开关电源,目前无法全集成,尤其是电 ...

你手上的鼎阳直流电源可是有好几块板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普通物理学】,国内是物理专业适用教材,程守洙的普通物理学,一般考研考物理学才会用的,我们学校也发过 ...

基尔霍夫定律?那是《电路》或《电路及磁路》这类专业基础课才会讲到吧?一般的《大学物理》课都不会提到吧?明显踩过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基尔霍夫定律?那是《电路》或《电路及磁路》这类专业基础课才会讲到吧?一般的《大学物理》课都不会提到 ...

我发现这里的辩论的根源,就是有人提到中学物理讲过,来贬低别人。
没想到中学物理是本百科全书。
本人悟性低,看完电路分析基础的变压器,仍然感觉反激变压器不好设计。还得看书。

变压器的具体设计当然是相当麻烦的事情。你设计反激变压器,至少不必考虑机械强度,也不必考虑绝缘材料寿命有多长。电力系统使用的大型变压器,甚至要计算变压器发生故障(例如发生短路)绕组受到的电磁力,变压器机械结构不能损坏。这类电力变压器,还要计算绝缘材料的使用寿命(与工作温度有关,温度高则绝缘材料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尔霍夫定律?那是《电路》或《电路及磁路》这类专业基础课才会讲到吧?一般的《大学物理》课都不会提到 ...

程守洙等《普通物理学》第二册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尔霍夫定律?那是《电路》或《电路及磁路》这类专业基础课才会讲到吧?一般的《大学物理》课都不会提到 ...

赵凯华等《电磁学》目录

网友D:
大侠揭露几天了,到底结果我是忽悠,还是你无知?没事乱发明,乱创造,瞎猜乱想,逻辑混乱的是你吧?

你那哥们忙着给你洗地,累的不行了,你抓紧请人家喝酒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侠揭露几天了,到底结果我是忽悠,还是你无知?没事乱发明,乱创造,瞎猜乱想,逻辑混乱的是你吧?

引用论文,请注明出处,引用次数。
我这个人孤陋寡闻,没听说过的人很多。

网友A:
论文出处:开关电源主电路基本拓扑的演变(1) 清华大学 蔡宣三
这篇论文简要的点评了美国moore博士1966年发表的论文“DC-DC变换网络的基本问题”。

@叶春勇 :我可没有什么“学术”。最重要的发明是找到一种非常简单的观察可见光衍射图样的方法。不过,现在物理课程中广泛使用激光,我的方法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至于庞加莱猜想,那我想都不敢想,至多想想一些简单的微分方程。
@maychang :现在互联网时代,鼓励老前辈将自己的经验学术化。比如庞加莱猜想就是互联网公布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maychang :你视频中说的无电感开关电源,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开关电容dcdc变换器,为什么叫charge pump,老外搞个泵这个词,现在全明白了。就是电荷泵。
昨天说得不完整,应该是: 此文中提到的“离子管系统”,已经属于电子设备。当然,电动机-发动机机组不是电子设备。“离子管”是指充气整流管、闸流管等等。充气整流管、闸流管等等是充有某种气体的,如、氩气、汞蒸气、氢气等。现在“晶闸管”一词,就是“晶体闸流管”,意思是晶体制成的闸流管。
@叶春勇 :是。这个我知道。
@maychang :他引用的文献solid-state,特指不是电子管。
@叶春勇 :刚才说错了。不是“电动机-发动机机组”,是“电动机-发电机”机组。
@叶春勇 :电动机-发动机机组,我上中学时还见到过。
@maychang :你在视频上说的,电机转发电机进行转换,以前还真有啊。
此文中提到的“离子管系统”,已经属于电子设备。当然,电动机-发动机机组不是电子设备。“离子管”是指闸流管。闸流管是充有某种气体的,如、氩气、汞蒸气、氢气等。现在“晶闸管”一词,就是“晶体闸流管”,意思是晶体制成的闸流管。

网友D:
瞎扯!鉴定完毕!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瞎扯!鉴定完毕!

修改过的说法,比原说法靠谱点:

还得要面子,说叫"不完整"

虽然SCR乳名中也有闸流管,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仅仅是特性上有相似性而已。就"闸流管"扯这么多,是没意义的浪费时间。

网友A:
希望m大和hwm能够吸取经验。
做学术研究的套路,的确不能随意编造名词。但是别人可以。
比如你的视频,可以引用蔡宣三的论文,找到这个电力电子开关电源的名词,顺势打造个非电力电子开关电源。然后开始开吹。
或某某论文说可能存在某某电源,顺势说别人这个存在,然后开始开吹。
反驳别人切忌不宜用教材,特别对x这种高学历的。人家的工作就是推翻别人或发现新东西,否则就是浪费粮食。
西方的学术体系,的确是拉帮结派的,论文相互引用,相互打击。
证明自己是对的,很难很难。这是西方人的做法。给你们参考,希望你们有个新的开始。怎么和x大这种人对抗。
最后,毕竟人心所向,不宜搞打击报复。

@HWM :那么很多计算机语言使用python,lua,都支持协程呢。线程很好,发展出协程干什么?初中物理提到感应线圈,写论文就不能讨论电感?
HWM
@叶春勇 :《操作系统》中的进程和线程,本科软件专业课程内容,不算什么“高学历”的东西。
@HWM :本网站,刘前辈与某人争论的操作系统,牵涉到哲学家就餐,线程,协程,都是大学高年级以上的东西,导致两人相互攻击,赤膊上阵。对你所说”没有高学历“的东西,不敢苟同。
@叶春勇 :谈不到“研究开关电源的基础理论”,如前所述,科学技术普及而已。视频中一点数学也没有用到。像蔡宣三教授所著《开关电源设计与制作基础》等等,那才是基础理论。当然,此基础理论建立在《电路分析》等等更加基础的理论之上。
@maychang :你这是研究开关电源的基础理论。我让xunkun977赐教线性电源是什么,人家都不敢回答。因为只要证明你视频所说的的电源是线性电源。就能说明你是造谣。可惜,不能。
@叶春勇 :说不上“学术地位”,科学技术普及而已。
@HWM :这个视频,我个人认为学术地位很高,可惜本人轻易的说成造谣。我是搜了很多论文,才发现,m大研究的这些东西都是原创。是仅有的那么一点研究开关电源是什么的重要资料。
HWM
另外说明一点,此坛所涉及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所谓“高学历”的东西。
HWM
在此,指出一个相关“分类”(用相关课程名):《电磁学》,《电路原理》、《电子学》(含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这些都是学过的东西,应该知道其区别在什么地方。
HWM
想必你已经看了老张(maychang)的视频,那只是将“开关电源”追溯到“机械开关”时代而已。这里并没有什么“编造名词”。

网友D:
科普是好事,但是科普信息要准确,不能把观众往沟里带。
DC-DC技术是1920s建立的,1940s快速发展,1980-1990s繁荣,你不能一杆子捅到19世纪去了。
自己猜想的内容,有必要指明是"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不要斩钉截铁,搞得跟确有其事一样。

网友D:
坛主这是要把论坛模拟板块玩倒闭的节奏!!!

电工,尤其是做电源的,看过这个帖子人家就不会来逛第二次了。

网友D:
当然了,外行看热闹的,看到这些"高论",会因为在其他地方看不到,富有原创性的高论而赞不绝口。

2020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主裁判请张大侠担任。主裁判给的比赛题目是:设计一个开关电源,但是不许使用电子器件!!!!

网友O:
从逻辑上说,不用,从实际上说,需要搞清电子器件的定义,但那个意义不大,大家关心的是原理

网友D:
骇人听闻的言论,是一波接一波,不但刷新三观,接受新潮观念的冲击,而且让人怀疑是在梦中逛论坛的。

网友D:
电感器和电容器,究竟是不是电子元件,取决于用在哪种设备中!!!

按照这个高论,网上商城卖的电感器和电容器,都不是电子元件,因为就是放在包装袋中的,而不是接在电子设备中的!

网友A:
老外分得清电子元件和电气元件,一个electronic,一个electric

网友D:
坛主是什么?
坛主是梁山上的书写"替天行道"的一面大纛!这面大纛是英雄好汉投归梁山的心情!是人家来逛论坛的吸引力。

坛主带着几个人在论坛鬼扯,毫无逻辑可言,瞎猜乱蒙!长此以往,论坛就成笑话了。

不信,你们可以暗地里找个你们信任的大学模电老师,来看看大侠的高论,让他们鉴定这是不是中学生!还不如梨花体OPA大师呢现在看来。

网友A:
(of a device) having or operating with the aid of many small components, especially microchips and transistors, that control and direct an electric current.
(某装置)含有或一些必要的小器件,特别是集成电路或晶体管,用于控制或指挥电流。
老外的电子元件,含义很清楚。

网友A:
大家还是督促xukun,用双口网络把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表达一下,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of a device) having or operating with the aid of many small components, especially microchips and t ...

你英文4级都过不了,看了这段翻译判断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英文4级都过不了,看了这段翻译判断出来的!

你翻一下,我们瞧瞧。

网友A:
5分钟到了,就知道你翻译不出来。明哲保身,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分钟到了,就知道你翻译不出来。明哲保身,嘿嘿

你还是和张眉坛主配合,当个捧哏,两人合伙讲相声吧。

同样都是电容器,用在电视机和示波器中叫电子元件,用在洗衣机、风扇和冰箱就不叫电子元件!
而且理由都是显然的?!

这是孙建宏式的冷面相声?

maychang发表于 2019-6-10 16:38回复TA
@tianxj01 :在今天,电感电容如果是用在电子设备中,那么这些电感电容是电子元件。但若电感电容不是用在电子设备中,那么这些电感电容也不能说是电子元件。不是用在电子设备中的电感电容,生活中的例子有单相电容启动或者电容运转感应电动机,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中往往使用电容分相来使单相感应电动机运转。洗衣机、电风扇中的电容,显然不是电子元件。

网友D:
连什么叫electric device都不知道?电路分析基础都不懂的节奏。
教科书开头说的清清楚楚的:

还有何颜面在论坛上混?

电工设备由电阻,线圈,电容,二极管,晶体管,运放,电池,变压器,电机,发动机及其他。

网友D:
而且有人为了洗地,连简单的汉语意思,都要故意曲解:

再来看原文:

原文本意是由电子元器件组成的设备,然后给了几种常见的电子元器件例子。

人家给这一段小学5年级学生就能理解的汉语,曲解成必须有晶体管或真空管了,没有这两个东西就不能叫电子设备。

小学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分得清电子元件和电气元件,一个electronic,一个electric

补充个例子:
IEEE,全称是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通常译为【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个例子:
IEEE,全称是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通常译为【电气和电子工 ...

我跨过两个行业,没仔细了解过。
但是我做过电气工程师
也做过电子工程师,
国内这两个职业,还是有区别的。

@叶春勇 :激动啥呀,你说你是100个行业的总工,我也不奇怪。
@xukun977 :哥们,别激动,糊口饭吃而已。
你才跨两个???本坛大神三横一竖,精通8个行业,是8个行业的总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看不懂英文,但看的懂您翻译的很好。x大有时后也吹毛求刺激。

很遗憾,这是百度翻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跨过两个行业,没仔细了解过。
但是我做过电气工程师
也做过电子工程师,

从你的发言中,实在看不出来你能是个40岁的电工!
当然了,毕业之后干过几天就转行,也是可能的。

@叶春勇 :玩机床加工零件,倒是很有可能是实际职业。说是搞模电设计的就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你自己的观点,不错。 我还会数控加工编程。

网友D:
关于IEEE,我也做个补充说明。

IEEE中的I,是英文26个字母中的第9个,发音为[ai],小写是i

IEEE中的E,是英文字母中的第5个,发音为[i:],小写为e

IEEE的发音为I Triple E

我只知道tripple kill 三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看不懂英文,但看的懂您翻译的很好。x大有时后也吹毛求刺激。

老5,这下尴尬了吧!人家说是机器翻译的!

本人目光如炬,对事情判断的准度,自诩还是可以的,极少失手。上面那个英文翻译,就是简单的把各个单词的本意,串联起来,4级都过不了的水平。

这是李阳发表的观点,学英文不要用英汉字典,反正都是中国式英语,谁怕谁,你给翻译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借由机器翻译是可取的,我也用谷歌翻译,只是翻译出來有时很含糊,必須正确理解其意思,理解错了会闹笑话 ...

目前智能翻译还不靠谱。

科大讯飞翻译,有个人声同步翻译,上一次就出洋相了,被内部员工揭露是人工翻译,却说成是机器智能翻译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连什么叫electric device都不知道?电路分析基础都不懂的节奏。
教科书开头说的清清楚楚的:

漏电保护是电子的,还是电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漏电保护是电子的,还是电器的?

电子和电器,是互斥的二选一关系?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电子和电器,是互斥的二选一关系?

是电器,这是不容置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电器,这是不容置疑的。

是电气。OK?

网友M:
是电器,电气虽包含了电器,但电气是系统,电器是设备,是器件。开关,保险,继电器,电阻器,插座等叫电器。电机就不能叫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是电器,电气虽包含了电器,但电气是系统,电器是设备,是器件。开关,保险,继电器,电阻器,插座等叫电 ...

你意思是很多高校院系名字起错了是吧?

"电机电器专业"修改成"电机不是电器专业"?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你意思是很多高校院系名字起错了是吧?

"电机电器专业"修改成"电机不是电器专业"? ...

这不是正好说明电机不是电器,电器不是电机。原来是两个专业的,后面合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这不是正好说明电机不是电器,电器不是电机。原来是两个专业的,后面合并了。 ...

好多高校专业名字都有××与××,这可不是合并的意思。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好多高校专业名字都有××与××,这可不是合并的意思。

以前是两个专业,两个专业有交集是肯定的,最后专业区别在一个必须学电机设计和制造,一个必须学断路器(开关)的设计制造。这两个专业与电类的其他专业不同,叫三分电,七分机。我们这里一般说学电的,指的是电气工程。现在很多学校没有这两个专业了,只叫电气工程,内容就变了,宽了,电多了,机少了。但是清华,西交,浙大,哈工大华科,应该还有,只是合并而已,这是我猜的,这些都是这些学校的传统老牌专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以前是两个专业,两个专业有交集是肯定的,最后专业区别在一个必须学电机设计和制造,一个必须学断路器( ...

步进电机,是电机还是电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是电器,电气虽包含了电器,但电气是系统,电器是设备,是器件。开关,保险,继电器,电阻器,插座等叫电 ...

窃以为电气是偏重于强电,电器偏弱电;电气偏工业,电器偏民用。电气偏PLC,电器偏电子技术(模电/数电啥的);电气偏高层,电器偏底层。而且电器和电气也不是谁包含谁的关系,基本上是两个平行的并列概念,当然也是有交集的。

电气,也有数万个io量的dcs系统,比如北京和利时,美国foxboro
电气,涉及到各类电学原理,且以电为主要内容。同“电”,电的,强调不是机械的,区别于机械的。或其它的。 电器,全称电气设备,用电器具。 “气”是指物理(特性)的,“器”是指实物器具。 表述方面不同。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是电机还是电器?

步进电机是微特电机里的,是电机的一种。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窃以为电气是偏重于强电,电器偏弱电;电气偏工业,电器偏民用。电气偏PLC,电器偏电子技术(模电/数电啥 ...

电机电器电气不分强弱电,电机电器是设备器件,电气是系统。电机是传递动力的设备,电器是连接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步进电机是微特电机里的,是电机的一种。

拐弯抹角,狡猾的回答。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您也玩名词解释。先前H丶x两位玩整整两年,观众早就油膩了。
您看一些公司名称,有电工丶电机丶电气丶电 ...

哪敢班门弄斧,聊聊而已。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拐弯抹角,狡猾的回答。

现在你把这种微特电机归到电器里也可以,因为这种电机不是电机专业的也可以鼓捣鼓捣的。

网友P:
电容和电感不是电子元件
我一直以为名字带电的肯定是电子元件嘛,不然干嘛要加个“电”呢?

论坛有毒,撕逼帖看不得

网友Q:
如果非得让它俩有点儿交集,只能给你举例理解。
1.所有的电器设备,都会运用电气原理
2.“电气”大多时候不是用于表述实物,如“电气工程师”

网友Q:
电动机,机械—电气直接能量转换设备,名称上或机或电随年代随习惯随环境。如,某地电器厂专业制造三项电动机,同地某电机厂也是专业制造电动机。
目前来看,产品电动机已经彻底分类出来“电机类”。而60年代大学设“电机系”,含电子,电器等专业。

网友M:
引用 网友Q:
电动机,机械—电气直接能量转换设备,名称上或机或电随年代随习惯随环境。如,某地电器厂专业制造三项电动 ...

“电机”,“电子”,“电器”全世界都懂。电气的“气”,只有中国人懂,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个字神了。

@Lgz2006 电气就是气,气jiu是听不到,看不到,但能感觉得到的,中国讲的气不都是这样的,晦气,运气,风气。。。
电气的气,是为了押韵凑字数。电气就是电,电的。

网友Q:
初三高一就会区分:电气化厨房全是电器

网友D:
什么叫电器?用电的器具!
很明显,电机是需要用电才会转的!从定义看,电机是电器的一种。
只不过,光秃秃的一个电机,可能是没有用的,就不能称呼它是具!随便加个负载就当之无愧可称为具了,例如加个刀片就成豆浆机、切割机,加个扇叶就成风扇了。

电机电器这个专业或术语,研究对象是电器中特殊的一种,紧密围绕电机开展研究的。

电气,概念比电器更广,跟电沾边就行。

网友D:
这些基本概念都是小事,本贴最为奇葩、最是蔚为壮观的地方,就是顶楼的两个逻辑推理,人家能推论出汤姆森和伦琴只能用开关电源。有理有据的论证,论坛该为他颁发诺贝尔奇思妙想奖!

后面毁三观的言论是一波接一波,高朝不断!什么电阻电容用在电子设备上可以叫电子元件,用在洗衣机、电动机上就不能叫电子元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电器?用电的器具!
很明显,电机是需要用电才会转的!从定义看,电机是电器的一种。
只不过,光秃 ...

发电机不用电也会转。

网友Q:
脚气,叫人们赋予了好多概念。
本来教科书中有“脚气病”,乃Vb2缺乏症之一。
后来人们民间交流中都把“霉菌侵蚀”之“烂脚丫”称为“脚气”。

可见,“气”不是可有可无之虚幻,更不可与“器”混为一谈。

顺便一提,谁患有脚气旧治不得其法,发个病患截图,原奉献奇世良方,一试即灵。

网友M:
引用 网友Q:
脚气,叫人们赋予了好多概念。
本来教科书中有“脚气病”,乃Vb2缺乏症之一。
后来人们民间交流中都把“霉 ...

买彩票要看手气,说话要讲究口气。

网友M:
引用 网友Q:
脚气,叫人们赋予了好多概念。
本来教科书中有“脚气病”,乃Vb2缺乏症之一。
后来人们民间交流中都把“霉 ...

到这里,这个气还没有讲清楚,但应该知道电气是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Q:
脚气,叫人们赋予了好多概念。
本来教科书中有“脚气病”,乃Vb2缺乏症之一。
后来人们民间交流中都把“霉 ...

那为何用足光粉,干掉一层皮后,穿几天大皮鞋又复发了?
或者说,我吃足VB2,夏天穿大皮鞋就不会有脚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到这里,这个气还没有讲清楚,但应该知道电气是什么了。

某本教材上,有个老教授专门阐述了电气的含义,或者说是电气这个汉语翻译的由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发电机不用电也会转。

我说的电机,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电机,小名叫马达。

你说的电机,指的是【电机学】中的电机,指的是电能-机械能转换。

同样两个字,意思不同。

网友Q:
引用 网友D:
那为何用足光粉,干掉一层皮后,穿几天大皮鞋又复发了?
或者说,我吃足VB2,夏天穿大皮鞋就不会有脚气 ...

Ⅴb2与“脚气”无关。这是一。
二,足光粉治“脚气”,只是个古老的传说。
三,不要指望一劳永逸,除非跺脚(是刀跺,不是指动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到这里,这个气还没有讲清楚,但应该知道电气是什么了。

沒讲清楚,俺不是语文老师。
还不知道,恁悟性学识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Q:
Ⅴb2与“脚气”无关。这是一。
二,足光粉治“脚气”,只是个古老的传说。
三,不要指望一劳永逸,除非跺 ...

想一劳永逸,就是一年四季穿个凉拖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