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的液晶屏在低温状态下的显示效果

楼主:
我们之前有说到过,黑白液晶屏从使用玻璃的材质上一般分为:TNHTNSTNVA四种常见的玻璃类型。
我们常说的显示效果主要是指视角和刷新速度了。
常见的TNHTNSTN三种玻璃类型,对应的视角和刷新速度是逐级变大的,所以说TN常用于成本要求较低的场合,STN通常用于相对高端的产品上。
当然,即使同一种类型的玻璃,电压、偏压比、COM数量,甚至电路的驱动能力,也是同样会影响到低温下的显示效果,我们罗姆液晶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去为选择对应的参数。
为方便客户理解,我们以HTNSTN为例,各选取了一片参数完全相同的液晶屏做低温试验(尺寸接近、6点视角、电压均为5V8COM、工作温度均为零下40度的低温),试验结果如下:
从视角上来看,STN肯定是优于HTN的,零下40度的温度下,HTN的玻璃从偏12点视角看已经泛白,STN视角上看不出明显变化。(左为HTN右为STN
刷新速度来看就有明显的区别了,STN的刷新速度要明显优于HTN,零下40度下,STN的玻璃率先从全显熄灭至白屏,恢复全显用的时间也明显快于HTN
视频效果如图:
要知道,我们测试都是用专业的电测机测试的,驱动能力要远远强于一般的驱动芯片,正常的驱动芯片刷新要比我们看到的更慢,这样会对实际使用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对刷新速度有要求的产品,一定要事先考虑好,因为只有专业的液晶屏生产厂家会为客户提前想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您有更多关于低温状态下液晶屏的使用需求或技术问题,欢迎咨询我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