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463B的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19-06-04):
我用的芯片是SC92F8463B,调触摸按键的时候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我这边用了7个触摸按键,KEY1到KEY7,在进行静态调试的时候一切正常,通道也选择的正确,但是在动态调试的时候KEY3到KEY5这三个按键就检测不到了,其他的按键可以检测到但是调试工具上显示的通道都相比他们实际的通道大了1,比如KEY2本来对应的是TK1,但是调试软件上显示的通道是TK2,想问一下出现这个现象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主要问题是检测不到那三个按键,明明静态调试都完全正常来着

网友A:
通常建议用静态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B:
动态调试需要烧录动态调试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建议用静态调试就可以了。。。

静态调试完了以后其他都正常,就是那三个按键检测不到,就像是没有那三个按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调试需要烧录动态调试码。

我按照应用指南里面操作的,那里面动态调试只要求引用动态调试的那个库和函数,您说的动态调试码指的是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应用指南里面操作的,那里面动态调试只要求引用动态调试的那个库和函数,您说的动态调试码指的是这 ...

嗯,动态调试设置时,有没有设置成动态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动态调试设置时,有没有设置成动态调试?

设置成动态调试了,还是检测不到那三个按键。现在发现按下那三个按键中的任意一个之后调用TouchKeyScan函数返回的数据是0,就是没检测到。如果我在静态调试的时候这三个按键是正常的可以正确配置参数,可不可以说明我硬件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请教8461B的串口问题   为什么我的配置 会导致输出乱码呢?

网友C:
串口配置完成后  输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