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压降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9-06-04):
比如2个数码管,一个额定电压3.6V,电流5ma,另一个额定电压1.8V,电流20MA,我像让这两个的亮度接近,都是5V供电,电阻怎么算的?

网友A:
这个看数据手册,看看电流和亮度的关系曲线。
光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无法计算的。

xch
还得看人眼的色度/亮度曲线。 另外,白天看起来一样亮东西,在夜晚看起来就不一样亮度。 看来还得有个仿真眼。

网友B:
好像两个的颜色不一样。这个就基本是主观因素多吧,自己用电位器慢慢调,对比着看吧。
曲线大概是极难找到的,能抄个 10/20mA 多少法向光强就很认真了。

网友C: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让CCAV 做个宣传节目,它说一样亮就一样亮。

网友D:
高亮的3.6V  1.8V是常规的,亮度接近?颜色频谱发光效率直接影响实际流明。
按照功率,计算是很容易的,5-3.6=1.4V  5mA 欧姆定律 电阻就出来了1.4/0.005=280Ω
另一个5-1.8=3.2  3.2/20mA=160Ω。
这样配置叫额定配置,亮度应该不一样,实际感觉用一个470欧可调,一个固定一个可调,慢慢调感觉差不多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亮的3.6V  1.8V是常规的,亮度接近?颜色频谱发光效率直接影响实际流明。
按照功率,计算是很容易的,5-3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