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大家来讨论一下影响mcu从i2c速率的因素

楼主(2019-06-04):
MCU规格书只要有从I2C的都说自己支持100K的标准速率、400K的快速速率,而当实际使用时确达不到400K,甚至100K都不行。我个人认为:10M以下主频不可能达到100k的速率,指令周期太长,影响来回进中断的时间;另外,IO的tr、tf时间参数也有一定的影响,应该要小于多少ns,这个还没具体研究过。大家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呢?

网友A:
I2C 支持 400K,  实际上很多的地方是受限于 MCU 端的软件,
如果是用硬件 I2C 接口, 传递能够不受限制,
但中断响应的帧间间隔, 还看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