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请问,双向可控硅可以串联使用,同时控制220V的零线和火线吗

楼主:
一般的双向可控硅控制220交流,都是用一个可控硅控制一根线(一般是火线)的通断,
我现在要用两个双向可控硅控制220v两根线的通断.
两个可控硅使用相同的型号,使用一个触发信号.
可行吗请问?电路图如下

楼主(2019-06-04):
P8接负载(加热板),
之所以要同时通断零线和火线,是因为我要在交流加热负载的同时,测量负载的实时电阻值,.所以要在交流一个半波中给负载加上220v加热,另一个半波中断开220v,切换为直流测电阻回路,如下图 只是个简单的示意图,vcc想通过光耦控制,分压电阻R左边是一个单向可控硅控制通断

楼主:
请问可行否?

网友A:
有趣的思路,帮顶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单向晶闸管好像可以

网友B: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比较困难。
晶闸管无论单向还是双向,总有漏电流,晶闸管关断时并非完全绝缘状态。这个漏电流,在通流容量10A的双向晶闸管上可达5mA甚至更大。楼主的电阻测量所使用的直流电流,必须大到可以忽略晶闸管的漏电流。
此图VT1和VT2导通时,Vcc是联接到220V_L的。该电源是否允许接到220V_L,同时使用该直流电源测量的所有电路也接到220V_L或者220V_N,在设计Vcc到地这个电源时必须考虑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P8接负载(加热板),
之所以要同时通断零线和火线,是因为我要在交流加热负载的同时,测量负载的实时电阻值,.所 ...

可以,但是你画错图了。

网友B:
另外,首帖电原理图中两个双向晶闸管的门极是联接在一起的。我认为这样联接,双向晶闸管是不可能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比较困难。
晶闸管无论单向还是双向,总有漏电流,晶闸管关断时并非完全绝缘状态。这 ...

您好,谢谢解答
我使用的双向可控硅是BTA12-600B.
我查了查资料

在V(rdm) = 600V时,断态峰值电流I(drm) = 5uA,反向峰值电流I(rrm) = 1mA,您说的这个漏电流是指I(rrm)吗?

我寻思着,在交流刚过零点时,断开可控硅,切换成直流测电阻回路,此时V(rdm) 应该还很小,漏电流应该也不大.
关于VCC,我在想用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解答
我使用的双向可控硅是BTA12-600B.
我查了查资料

“您说的这个漏电流是指I(rrm)吗?”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个漏电流是指I(rrm)吗?”

是。

我寻思着,在交流刚过零点时,断开可控硅,切换成直流测电阻回路,此时V(rdm) 应该还很小,漏电流应该也不大.(比如在交流刚过零点1ms内)
关于VCC,我在想用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解答
我使用的双向可控硅是BTA12-600B.
我查了查资料

请注意10楼我的回复。两个双向晶闸管门极联接在一起,不可能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10楼我的回复。两个双向晶闸管门极联接在一起,不可能关断。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你画错图了。

您这个是用的单向可控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10楼我的回复。两个双向晶闸管门极联接在一起,不可能关断。

那我把这俩晶闸管改成 门级分开,分别用两个moc3022控制,完全独立,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把这俩晶闸管改成 门级分开,分别用两个moc3022控制,完全独立,可行吗

即使两个双向晶闸管均关断,前面我说过漏电流问题仍然存在。请慎重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是用的单向可控硅吗

双向,TRIAC。它只是个示意图。
用开关表示光耦,控制TRIAC;
能理解吗?

网友D:
无法实现“同步”!!!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D:
由于器件参数的不一致性,决定了无法实现“用两个双向可控硅控制220v两根线的通断”之同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另外,首帖电原理图中两个双向晶闸管的门极是联接在一起的。我认为这样联接,双向晶闸管是不可能关断的。 ...

能否解释一下?楼主的负载应该是一个电阻负载。
如果TriAC导通了,触发脚没有信号,流过的电流小于保持电流,TriAC自然会关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能否解释一下?楼主的负载应该是一个电阻负载。
如果TriAC导通了,触发脚没有信号,流过的电流小于保持电 ...

"如果TriAC导通了,触发脚没有信号,流过的电流小于保持电流,TriAC自然会关掉。"

没错,双向晶闸管在上述情况下会关断。
问题就在于两个门极(你所说的“触发脚”),是联接在一起的,而两个双向晶闸管A1之间存在电压(交流电压过零后会反向上升),那么两个门极对两个A1也会存在电压,这种情况下,门极会流过电流而触发双向晶闸管(双向晶闸管门极对A1为正可以触发,对A1为负也可以触发)。

网友E:
这个电路有问题。
1.在两个TriAC都关断的情况下,不考虑漏电流,TV1和TV2的1脚处于悬空的状态,3脚怎么和1脚产生压差?

2.考虑漏电流,TV1和TV2的1脚不悬空,有电压值。
TV1只可能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导通。
TV1在第一象限触发的时候,假设TV2也能被触发导通。TV的3脚电位是比L线稍微低一点,1脚电位接近N线。TV2的3脚和1脚之间的大压差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TriAC导通了,触发脚没有信号,流过的电流小于保持电流,TriAC自然会关掉。"

没错,双向晶闸管在上 ...

U9应该不是一直导通的。给一个脉冲信号,触发一下就关闭了。

电阻负载时,电压和电流一起过零。3脚连接在一起,过零的时候也无法提供门电压。

网友F:
串联肯定可以的,只是原理图要对。
串联的好处是,万一有一个击穿了,还可以关断,除了这个没有好处了,增加了功耗和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9应该不是一直导通的。给一个脉冲信号,触发一下就关闭了。

电阻负载时,电压和电流一起过零。3脚连接 ...

不错,过零时两个双向晶闸管均关断。
过零后,220V的L和N两条线之间可是有电压的。在此电压作用下,两个双向晶闸管均有漏电流。这个漏电流就可能造成某一双向晶闸管被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错,过零时两个双向晶闸管均关断。
过零后,220V的L和N两条线之间可是有电压的。在此电压作用下,两个 ...

TV1,TV2的漏电流导致双向可控硅导通,这个说欠妥。

双向可控硅的漏电流,应该是截止状态下,流过T1,T2两个引脚的电流。这个电流不可能使双向可控硅触发导通。
如果这样都可以,双向可控硅就不能实用了。
如果有电流从TV1的2脚流向3脚,再从TV2的3脚流向2脚,双向可控硅倒是有可能导通。
不存在这样的电流,也不是漏电流。

触发电流应该只能在双向可控硅的T1和G脚之间流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V1,TV2的漏电流导致双向可控硅导通,这个说欠妥。

双向可控硅的漏电流,应该是截止状态下,流过A1,A2两 ...

双向晶闸管,在负载电流比较小的时候,把门极和A1对调,仍然可以工作,只要负载电流不大于门极允许电流即可。
门极与A1之间,也不是理想的PN结,把A2悬空,门极与A1之间正向反向电阻差不太多。所以漏电流未必是A2A1之间,实际上可以是从A2流经门极。此时即可触发双向晶闸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双向晶闸管,在负载电流比较小的时候,把门极和A1对调,仍然可以工作,只要负载电流不大于门极允许电流即 ...

你说的这个经验已经超出我的认识了,手册上也没有这个说法。
即使T1和G在小电流的时候可以对调,但是从手册上看,漏电流比触发电流小一个数量级(NXP BTA321)。

G与T1间是不是PN结,从结构图上看应该是。但是在第二象限,G相对T1为负的时候双向可控硅也能导通,个人理解不了,因为此时这时候PN结是反偏的。

楼主在开篇给的图,最大的问题是G脚的电位。假设TV1和TV1导通,两个T1脚电位位于电源轨上(L和N),G的电位是什么电位都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经验已经超出我的认识了,手册上也没有这个说法。
即使T1和G在小电流的时候可以对调,但是从手 ...

普通双向晶闸管,G极对T1为正和为负均可触发,而且T1对T2为负和为正也均可触发。但触发灵敏度不同。这是手册里面都有的内容。
确实,用30楼图中模型是解释不清的。

网友G:
感觉不行,半周时,G对TV1是正电位,但G对TV2为负电位!建议楼主先拿洞洞板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