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2837xD和2837xS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9-06-04):
我非常的好奇,谁会使用2837xD这种双CPU的芯片呢,它的用途是什么?
有没有人用过,启发我一下,我只在不知道为什么会始终这种芯片?

网友A:
我们用,做有源电力滤波器,检测谐波,需要大量浮点运算,三角运算。另外还要发PWM,所以用双核。不过那是我们公司技术一把手用,我等小菜只能看看。

网友A(点评):
一块芯片200多,心疼啊。

网友B(点评):
有相应的2837xd中文手册么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网上有,有人共享在CSDN上。

网友C:
讲究高性能和效率的地方肯定能用到啊
还有就是未来有升级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做有源电力滤波器,检测谐波,需要大量浮点运算,三角运算。另外还要发PWM,所以用双核。不过那是 ...

相信自己    多搞搞    超越他

网友D:
377D是双核双CLA,377S是单核单LCA,CPU有浮点及定点运算能力,指令效率远高于ARM,CLA的浮点运算能力更强,有并行指令,在单周期可以实现乘加存(地址增减)等,时钟200M,它的ADC和CLA及PWM配合相当紧密,可以实现0等待(象STM32无法与它相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77D是双核双CLA,377S是单核单LCA,CPU有浮点及定点运算能力,指令效率远高于ARM,CLA的浮点运算能 ...

老手啊。

网友E:
双核, 就是两个处理器内核一起协调工作, 可以将复杂的任务分配给两个核协作完成
也可以多个任务交给两个核, 完成系统要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