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程序下载问题,非常奇葩。。。

楼主(2019-06-04):
最新做了一项目,在指导客户烧录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用j-flash5.12下载代码,之前没怎么用过这个。。

首先发现的是,第一次,也就是空片子的时候能烧录进去,如果在不断电的前提下,可以反复烧录。。

如果断电之后就烧录不进去了,会报错。。

报错截图如下:
最开始怀疑是线路问题,复位问题,所有问题都反复测试,没问题。。。
最奇怪的是,同样的条件,在keil里面就能正常烧录,在j-flash就烧录不进去。。
但是用stlink就能烧录进去,我用stlink烧录另外一个hex文件进去,然后在用jflash烧录就能烧录进去。。

反复测试,发现跟hex文件有关,经过不断的排查,最后找到原因:

// HAL_ADC_Start_DMA(&hadc,ADC_ConvertedValue,adc_chmax*adc_sample);//注销掉这一行就没问题

可能有点绕:

最后终结一下,如果我的代码打开上门那条语句会导致用j-flash 再第一次烧录后断电,烧录第二次就烧录不进去。。

但是用keil+jlink就没问题,j-flash+jlink就不行。。。 用stlink也可以烧录进去。。。

还有一种办法可以烧录进去,那就是 boot0接VCC也可以烧录进去,但是这样程序就不能从flash处运行了,明显不可以这样做。。

求大神解答,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用jlink下载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复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复位设置

能详细一点吗老师,stlink+STM32 ST-LINK Utility,Keil+jlink,都可以下载,就是j-flash+jlink用不了。。

如果用,Keil+jlink下载一遍,不断电,再j-flash+jlink下载就可以,但是如果Keil+jlink下载后断电,再j-flash+jlink下载就报错。。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楼主没有把nRST接到调试口。

楼主:
已经解决啦,软件设置有点问题,初始化步骤里面加个复位就好了。。哈哈。

网友C:
写代码的时候写错地址了吗

网友D(2019-09-12):
学习了,初始化步骤里面加复位

网友(2020-08-25):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啦,软件设置有点问题,初始化步骤里面加个复位就好了。。哈哈。 ...

怎么加的复位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