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rm-poky混编Makefile写法

楼主(2019-06-04):
交叉编译工具用ARM-poky-linux-gnueabi-g++和arm-poky-linux-gnueabi-gcc混编
1.新建main.c  Makefile  myinclude.h  test.cpp
vim main.c
//filename main.c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yinclude.h"

int main()
{
    test_fun();
    return 0;
}

vim test.cpp
//filename test.cpp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yinclude.h"

void test_fun()
{
    std::cout<<"hello, this is a c++ test"<<std::endl;
}

vim myinclude.h
//filename myinclude.h
#ifndef MYINCLUDE_H
#define MYINCLUDE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当使用g++编译时,这里将会被编译器识别,使用gcc编译时则跳过,这样这个公共头文件对不同的编译器产生不同的代码
#endif

    void test_fun();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MYINCLUDE_H

vim Makefile
SRCFILES := test.cpp myinclude.h main.c
OBJFILES := test.o main.o
TARGET=my_cpp

$(TARGET)(OBJFILES)
        $(CXX) $(OBJFILES) -o $@
$(OBJFILES)(SRCFILES)
        $(CXX) test.cpp -c\
        $(CC ) main.c -c

.PHONY:
clean:.PHONY
        rm -rf $(OBJFILES) $(TARGET)

2.设置交叉编译工具
A9 系列交叉编译工具设置
source /opt/fsl-imx-fb-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9hf-neon-toolchain-4.1.15-2.1.0/environment-setup-cortexa9hf-neon-poky-linux-gnueabi
A7 系列交叉编译工具设置
source  /home/myzr/my-work/03_toolchain/fsl-imx-x11-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neon-poky-linux-gnueabi
注意:按CPU型号设置交叉编译工具就行
设置后好,默认设置好CC和CXX
echo $CC
echo $CXX
3.编译
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