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HP45更适合做在线喷码的喷头爱普生XP600,有兴起的朋友一起来玩呀!

楼主(2019-06-04):
比HP45更适合做在线喷码的喷头爱普生XP600,有兴起的朋友一起来玩呀!

压电喷头,可以喷uv墨。6色,

喷印列高2.54

可以连续供墨。

特别适合做在线喷码,平板打印机!

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玩这个喷头!

@yixiupu0 :是的,我测量过几种连供喷头的信号,连供喷头一般都不是单色的,分析起来难度很高。 HP45相对简单,加上网上有资料可查,驱动起来比较容易。 我主要做单色应用只做过HP45,目前HP45的喷头涨价比较厉害,所以在寻找替代。
@yixiupu0 :加个微信,910887181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dreongy :我从2010年开始做这些,做着玩跟做产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很多做这些的方案的公司,可能真只是了解一些皮毛;但人家能用这些皮毛来赚钱,也没得什么好说的。
@dreongy :Epson,不像其它喷头,原厂本来就是不开放的,你基本上是找不到原厂完整的,做EPSON的喷头,基本套路就是去量桌面打印机的信号,根据之前已知的东西推测一下就可以让它工作起来。现在这种玩玩还好,想要做成产品,还有很多小技巧,有些技巧可能原厂的都不一定玩得好。
@dreongy :暂时没有搞到资料,有个网友手上有,报价有点高。一起再找找
楼主你好,我以前做过HP45的平板打印机器。目前产品升级,对爱普生XP600喷头感兴趣,请问你有爱普生XP600的喷头资料吗?

网友A:
一个喷头组要多少米? HP45主要是便宜和耐操,虽然不够精细

HP45耗材成本高。这个一个喷头好象400多,

网友A:
耗材成本高?应该不会吧。服装绘图仪上用得挺多的。原厂的耗材应该是不便宜,但是有需求就有国产货
HP45喷头麻烦在要外加驱动级,原装的驱动芯片只有二手的或者是替换其它驱动芯片……

当年500的喷头控制资料都得十万起,600的喷头的控制资料估计不会很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材成本高?应该不会吧。服装绘图仪上用得挺多的。原厂的耗材应该是不便宜,但是有需求就有国产货 ...

HP45我驱动起来了呀,就单片机就可以了不用加什么驱动芯片

网友A:
45号直接与MCU连接?还是连接到喷头盒上的小板?喷头触点座是固定在这个小板上。 像用45号喷头的打印机上,每个装喷头的喷头盒都带一块4层的小板。板上有个驱动芯片,电压是高于5V的。因为是订制专用的芯片,没有具体的型号,只有编码号,可能每批次的编号还不一样……当年不少厂家把45号喷头用在打印机以外的产品上,为了这个驱动芯片一番折腾……直到后来有厂家找了替换方案

11号就可以直接连接MCU控制,相对45号的效果要更精细些,问题是喷头的触点是靠柔性电路板+硅胶模实现的,触点的质量是个大问题。88号好像也是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号直接与MCU连接?还是连接到喷头盒上的小板?喷头触点座是固定在这个小板上。 像用45号喷头的打印机上 ...

就是单片机然后做个电平转换就可以直接驱动了

网友B(2019-07-22):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片机然后做个电平转换就可以直接驱动了

转换成几伏的?我打算用ul2003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成几伏的?我打算用ul2003来驱动

12V, 不过2003是不能用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C:
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你们驱动喷头,那字符是怎样产生成点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你们驱动喷头,那字符是怎样产生成点阵呢?

点阵字库

网友C:
请问就是直接采用点阵屏取模的那种点阵字库吗?还有45号喷头上很多接触触点都要和单片机连接吗?哪位大神有资料给我科普一下哦。

网友D(2019-09-23):
拉个群共享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个群共享资料?

你拉

楼主(2020-01-07):
有找到资料的没有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HP45我驱动起来了呀,就单片机就可以了不用加什么驱动芯片

你HP45的驱动搞定了吗?

网友F(2020-04-21):
同样在寻找hp45的解决方案,楼主其实已经做出来了,期待分享

楼主(2020-06-25):
谁有HP11的引脚和时序?

HP11 相比45的,精细了很多。也不需要外部驱动,直接是控制逻辑信号和电源。但是墨水质量不太好搞掂。另外,除非用原厂的喷头座,不然触点质量是个问题……

楼主:
     有它有时序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谁有HP11的引脚和时序?

触觉的爱

网友G(2020-09-03):
引用 网友F:
同样在寻找hp45的解决方案,楼主其实已经做出来了,期待分享

闲鱼上面搜索HP45控制板,有一家在销售HP45墨盒双喷控制板,可用于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