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ADS1220驱动程序编译通不过

楼主(2019-06-05):
最近搞ADS1220,网上下了个驱动,移植到STM32F767上,编译有错误。
出错代码如下:
/* 驱动结构体定义 */
ADS1220_s hal_ads1220 =
{
  /* 命令操作 */
  .init      = init     ,
  .reset     = reset    ,
  .start     = start    ,
  .readData  = readData ,
  .readBuf   = readBuf  ,
  ._Vref     = 2048.00  ,
  .readVol   = readVol  ,

  /* 寄存器0相关操作 */
  .setMux    = setMux   ,
  .setGain   = setGain  ,
  .setPga    = setPga   ,
  .getMux    = getMux   ,
  .getGain   = getGain  ,
  .getPga    = getPga   ,

  /* 寄存器1相关操作 */
  .setModeDr = setModeDr,
  .setCm     = setCm    ,
  .setTs     = setTs    ,
  .setBcs    = setBcs   ,
  .getModeDr = getModeDr,
  .getCm     = getCm    ,
  .getTs     = getTs    ,
  .getBcs    = getBcs   ,

  /* 寄存器2相关操作 */
  .setVref   = setVref  ,
  .setFir    = setFir   ,
  .setPsw    = setPsw   ,
  .setIdac   = setIdac  ,
  .getVref   = getVref  ,
  .getFir    = getFir   ,
  .getPsw    = getPsw   ,
  .getIdac   = getIdac  ,

  /* 寄存器3相关操作 */
  .setI1mux  = setI1mux ,
  .setI2mux  = setI2mux ,
  .setDrdym  = setDrdym ,
  .getI1mux  = getI1mux ,
  .getI2mux  = getI2mux ,
  .getDrdym  = getDrdym ,
};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编译器不支持这种初始化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译器不支持这种初始化的方式?

好像是,我用的KEIL

网友B:
自己可以修改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可以修改修改

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C:
编译选项里 c99模式 打上勾

楼主工作几年了,感觉你问的问题都很简单?而且有点问题就发到论坛来问,出了问题不应该先自己搜索解决吗?实在解决不了在上论坛提问。
而且做开发要注重积累,看了楼主几个帖子,自己做过的东西似是而非?这怎么能行,你的目标是完成老板的任务吗?自己不注重积累,不做研发笔记,再好的脑子也记不住这么多东西。

网友D:
用iar试试看呢

网友E:
我怎么看不懂这些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不懂这些代码啊

我看着也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