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作为输入功能时,允许输入的最大电流

楼主:
单片机引脚作为输入功能时,允许输入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在STM32F205数据手册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难道是以输出电流sunk current来看的吗?

网友A(2019-06-05):
现在cmos工艺的单片机,输入基本都是高阻抗的。电流很小,你可以理解成几十pf的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cmos工艺的单片机,输入基本都是高阻抗的。电流很小,你可以理解成几十pf的的电容。 ...

所以才有说当VSS<VIN<VCC时,就没有注入电流,只有引脚漏电流吗?

网友A:
这些都是io内部的钳位二极管的漏电流,很小很小。

网友B:
输入还要什么电流,有都是漏电流,越小越好,手册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还要什么电流,有都是漏电流,越小越好,手册上有的

确实是越小越好,现在我的疑问是:是不是只要输入电压满足VSS<VIN<VCC这个关系,即使不加限流电阻,流入单片机引脚的电流也不会过大(就如2楼所说的,内部有高等效阻抗)。

网友C:
我只知道新STC15/STC8系列单片机的推挽模式,灌入、输出最大电流为2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越小越好,现在我的疑问是:是不是只要输入电压满足VSS

那是自然的

网友D:
输入是高阻的,除非你设错了,不用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