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输出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9-06-05):
最近在开发一块TLV320AIC33的板子,因为要和别人的外设匹配,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求大佬解答。
1.23B及33的输出阻抗 Stereo-line output load resistance   MIN:10k,这个应该是针对单端输出的阻抗?2.像23B及33这种芯片line out输出阻抗很高,我和的line out接别人line in,是不是要满足line out输出阻抗远小于对方的输入?如果我的输出阻抗应该远小于对方的输入阻抗,如果不用放大器能否减小我的输出阻抗?
3.对于音频line out差分输出,是两个单端的阻抗小于对方的单端输入阻抗,还是指差分输出阻抗小于对方的输入阻抗?
问题表较多,第一次作音频接口开发,基础不够,请教论坛里的大神!感谢

网友A:
对方设备的Line in输入上,都有接隔直电容,所以输出阻抗这个就不需要特别关注了,只要保证输出幅值就好了,就一般运放做下预防大输出就好了,也有专门的预防大运放可以用

楼主(点评):
音频的输出阻抗远小于输入的条件是不是一般指扬声器耳机这些设备,如果只是和别的设备进行line信号传输,只需要考虑幅值,而不需要可以作阻抗匹配?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短线连接就不需要考虑了,如果要做标准传输,那就要考虑驱动600欧传输线的阻抗匹配

网友B:
你错误的理解了Stereo-line output load resistance这个指标。芯片内部驱动的输出阻抗,不但没这么高,而且肯定远小于该值,只是为了输出安全,通常内部会有输出电流限制,这个指标的意义是接入的线路设备,阻抗高于10KΩ的,驱动信号幅度则能够保证官方文档所给的范围。它这里,只是指l满足幅度等指标条件下ine out交流负载阻抗最小为10K。而这也就是一般的线路输入阻抗了。
哪怕对方属于那种线路输入阻抗低于10K比如5K的(偶尔能碰见,属于超规范的),直接连接到意义也就是最大输出电平略微守点影响而已。并不会带来其他额外负面效果。

楼主(点评):
那我如果只是通过line out接口进行差分信号传输,而不需要通过扬声器放大,那我不需要去考虑音频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点评):
也就是load resistance是指外部设备的最小阻抗么?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内部输出设备的阻抗特性。他就是指负载。 而且,现在一般line传输,很少见用平衡的,一般就是单端莲花,说实在的,用差分的,一般都是长距离传输,所以到长距离传输的差分line out,则最好加阻抗匹配到600R标准长距离传输阻抗要求。

网友C:
一般情况下,音频属于低频,输出阻抗一般比较小,输入阻抗比较高。

只有长线传输下,比如几十米到几百米的距离,采用600欧姆的阻抗匹配,抗干扰比较好,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都是600欧姆左右。
以前电视台的音频传输都采用600欧姆的。
当然,输出阻抗600欧姆的音频输出接高阻的音频输入,问题也不大,就是频响和幅度会有差别。

网友D(2019-07-26):
楼主你好,我最近的项目也在用这个23B芯片,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有何高见:linout口串了47uF的电容,通过linout输出1KHz的单音信号驱动600欧的传输线,开路状态测试波形不失真,带负载波形就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