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升降压或ldo之类的芯片电路,外围元件可否全改为...

楼主:
请问像升降压或ldo之类的芯片电路,外围元件可否全改为贴片封装的?以前电容那种我是不理会,直接全改为贴片电容封装的(为了更小的尺寸,也不用理会方向)
但电感没有试过,尤其那种1206甚至更小尺寸的电容,可否用在这些电路上呢?相关性能与那种大电感相差不大吧?

楼主(2019-06-05):
像那个0805叠层型电感,这样的小体积真的很吸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那个0805叠层型电感,这样的小体积真的很吸引.......

能否用叠层电感是要根据负载电流来计算的,比如负载电流500mA,那电感的饱和电流怎么着也要选择1A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用叠层电感是要根据负载电流来计算的,比如负载电流500mA,那电感的饱和电流怎么着也要选择1A以上的 ...

这个芯片最大输出才300mA。我目前估算电路峰值也应该没有超过100mA的。感觉是可以.....
问题是外面关于0805的电感说法不一,有些说只有500mA,有些说能顶到800mA....虽然都是在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最大输出才300mA。我目前估算电路峰值也应该没有超过100mA的。感觉是可以.....
问题是外面关于08 ...

不论是哪家的电感,都是有个选型的列表的,上面是有饱和电流这个参数的,看饱和电流不小于600m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