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好点子。。。

楼主(2019-06-05):
PT2294-M4是非锁存输出,通过9014驱动负载,无法保持状态,遥控按键松开就断电。谁有好主意给一个,用什么办法把状态保持一下,比如按A开,按B关;按C开,按D关。单片机的不要搞,功耗太大,目标是体积小功耗小的器件。

网友A:
CD4013 74HC74 双d触发器,接RST,和SET端。

网友B:
嗯, 可以考虑加 RS 触发器实现

楼主:
手头只有二极管三极管MOS管,各种电阻电容,全是贴片的,没有集成触发器。

网友B:
好象有些悲,   不过你不怕麻烦, 也可以用 三极管电路实现,
不知道你怎么实现 电路板的连接了

网友C:
单片机功耗大,呵呵吧,

网友D:
花钱买芯片呗,jlc现在打板才5元包顺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