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4月晒板卡】+用MCC配置基本代码

楼主(2019-06-05):
    花了几天的时间,总算对MCC有了初步的了解,期间也走了不少弯路,现总结如下,以便初学者参考。不对之处还希望大家指正!

    一、MCC插件的安装
    MCC插件可以预先从官网下载,也可以在线安装,如果你的网速不好,建议先下载再安装,这样安装速度会更快些。
    首先打开“工具——插件”窗口,在“可用插件”中选择到“MPLAB Code Configurator",然后点击左下角的"安装"按钮,如下图:

    如果已经事先下载解压了此插件,则可以在“已下载”页点击“添加插件”,定位到下载的插件位置打开插件,如下图:

    然后再点击“安装”,如下图:

    进入安装窗口,点击“下一步”:

    照例要点击“接受许可协议”后再点击“安装”按钮:

    稍等片刻,插件安装好之后还要重启MPLAB,以便与插件建立连接。

    重启MPLAB后,插件继续完成连接过程:

    最后启动MPLAB平台:

    至此,在“已安装插件”列表里就可以看见新添加的MCC插件了。

    MCC的插件安装过程就全部完成了。

谢谢分享

网友A:
安装过程比较详细!

楼主:
    二、MCC的启用
    安装好MCC插件之后就可以用来配置引脚了,若是新建的项目,在尚未新建或添加任何文件时就可以启动MCC来进行配置,并自动生成相关的文件(含相应的文件夹)。若是已经建立或添加了C文件,也可以继续使用MCC来更改配置。
    启用或关闭MCC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点击“工具——已安装插件”选择MCC插件,如下图:

    也可以在工具栏点击最右边的图标来启动或关闭MCC,如下图:

    进入MCC后可以从左边“ 设备资源”列表中选择要配置的项目,双击之后即出现在上面的“项目设备”列表中,然后在主窗口中进行配置:

    配置好之后,点击左边的"Generate"就可以生成代码,见下图:

    如果项目中没有任何C文件,在点击下图中的“Yes”按钮后便会自动生成相应的基础代码及文件:

    如果已经有对应的C文件,则会出现上幅图的对应窗口,此时可以点击小箭头按钮,用新代码替换原来的函数代码。

网友B:
赞,可以做入门教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可以做入门教程了。

    谢谢夸奖!因为自己也走了不少弯路,网上也很难找到这种入门的基本操作方法,在线帮助也因网速响应迟缓,所以自己就反复操练,熟悉之后截图整理,供初学者参考。

网友C(2019-08-30):
支持MPLAB X IDE V3.05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MPLAB X IDE V3.05版本吗?

不清楚,我用的是5.20的版本,没用过其他版本。

网友D:
您好,可以把你的MCC下载链接发一下吗?谢谢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您好,可以把你的MCC下载链接发一下吗?谢谢您

我找到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了,不好意思

找到了就好!

网友D:
这个是用MCC生成的IO口配置程序的编译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
/**
  PIN MANAGER Generated Driver File

  @Compan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file Name:
    pin_manager.c

  @Summary:
    This is the generated manager file for the PIC24 / dsPIC33 / PIC32MM MCUs device.  This manager
    configures the pins direction, initial state, analog setting.
    The peripheral pin select, PPS, configuration is also handled by this manager.

  @Description:
    This source file provides implementations for PIN MANAGER.
    Generation Information :
        Product Revision  :  PIC24 / dsPIC33 / PIC32MM MCUs - 1.125
        Device            :  dsPIC33CH512MP508
    The generated drivers are tested against the following:
        Compiler          :  XC16 v1.36B
        MPLAB                   :  MPLAB X v5.20
*/

/*
    (c) 2016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You may use this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ITS INTERACTION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COMBINATION
    WITH ANY OTHER PRODUCTS, OR USE IN ANY APPLICATION.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MICROCHIP PROVIDES THIS SOFTWARE CONDITIONALLY UPON YOUR ACCEPTANCE OF THESE
    TERMS.
*/

/**
    Section: Includes
*/

#include <x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in_manager.h"

/**
Section: File specific functions
*/

/**
Section: Driver Interface Function Definitions
*/
void PIN_MANAGER_Initialize (void)
{
    /****************************************************************************
     * Setting the Output Latch SFR(s)
     ***************************************************************************/
    LATA = 0x0000;
    LATB = 0x0000;
    LATC = 0x0000;
    LATD = 0x0000;
    LATE = 0x0000;

    /****************************************************************************
     * Setting the GPIO Direction SFR(s)
     ***************************************************************************/
    TRISA = 0x001F;
    TRISB = 0xFFBD;
    TRISC = 0xFFFF;
    TRISD = 0xFFFF;
    TRISE = 0xFFFF;

    /****************************************************************************
     * Setting the Weak Pull Up and Weak Pull Down SFR(s)
     ***************************************************************************/
    CNPDA = 0x0000;
    CNPDB = 0x0000;
    CNPDC = 0x0000;
    CNPDD = 0x0000;
    CNPDE = 0x0000;
    CNPUA = 0x0000;
    CNPUB = 0x0000;
    CNPUC = 0x0000;
    CNPUD = 0x0000;
    CNPUE = 0x0000;

    /****************************************************************************
     * Setting the Open Drain SFR(s)
     ***************************************************************************/
    ODCA = 0x0000;
    ODCB = 0x0000;
    ODCC = 0x0000;
    ODCD = 0x0000;
    ODCE = 0x0000;

    /****************************************************************************
     * Setting the Analog/Digital Configuration SFR(s)
     ***************************************************************************/
    ANSELA = 0x001F;
    ANSELB = 0x009D;
    ANSELC = 0x00CF;
    ANSELD = 0x7C00;
    ANSELE = 0x0040;

    /****************************************************************************
     * Set the PPS
     ***************************************************************************/
    __builtin_write_RPCON(0x0000); // unlock PPS

    RPOR3bits.RP38R = 0x000E;    //RB6->INTERNAL OSCILLATOR:REFO

    __builtin_write_RPCON(0x0800); // lock PPS

}

以上是程序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用MCC生成的IO口配置程序的编译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
/**
  PIN MANAGER Generated Driver File

检查一下包含头文件的路径,逐个排除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包含头文件的路径,逐个排除错误。

您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我是新手有点不明白,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我是新手有点不明白,谢谢您

从错误信息中发现有提示没有找到包含文件,应该是您代码中包含的头文件不在搜索路径中,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头文件的路径包含到IDE中,或者将头文件复制到已经包含的路径里。

@hu9jj :行,谢谢您
@beijiaohong :建议您百度一下,介绍的更详细、更全面。
1444319850,这是我QQ,您可以加一下吗,我想再详细的问一下,谢谢您

网友E(2020-07-02):
朋友,可以加个qq453705711吗?我想向您请教一些细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可以加个qq453705711吗?我想向您请教一些细节问题?

    我也在探索中,不是很熟练,多数地方是照葫芦画瓢而未深究。您遇有困惑可以通过发帖来得到更多人的探讨和帮助。

@huxuquan :在论坛中也是交流渠道之一啊。
行吧,不强求。我只是觉得交流才能更容易出成果嘛

网友F(2020-10-04):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我的英文很差,通过百度翻译得知提示信息大意是1.X.debug.elf文件不存在或不是可执行文件。您的这个错误提示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另外还可以通过下部的信息输出窗口里的链接查看出错的代码。

网友G:
大佬,为啥我的MPLAB X IDEV5.45版本安装后汉化不完全啊,上面一排选项基本上没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为啥我的MPLAB X IDEV5.45版本安装后汉化不完全啊,上面一排选项基本上没汉化 ...

    是这样的,原来我用5.20版本的汉化比较好,升级到V5.40后主菜单也全是没有汉化,下拉菜单也只有小部分汉化了,大部分没有汉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原来我用5.20版本的汉化比较好,升级到V5.40后主菜单也全是没有汉化,下拉菜单也只有小部 ...

我还以为我安装有问题哟

网友G:
大佬,请问一下有PIC16单片机CCP捕获这块的代码可以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请问一下有PIC16单片机CCP捕获这块的代码可以参考吗

抱歉!我还没有涉及这方面。

网友H(2020-11-03):
入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