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 架构体系的 中断控制器 和 DMA 控制器都是在片内吗?

楼主(2019-06-05):
比如这个 x86 核心板 那个才是 中断控制器:

网友A:
x86种类太多,请看对应的芯片手册

网友B:
这个现在已经被intel集成在桥里面了,很早之前个人电脑刚开始的时候,外面是2个8259 中断控制器的,每个管8个中断,一片master 一片slave 可以有15个中断,以目前intel 300系列的平台

被集成到哪个桥呀, 北桥吗 ? chipset 也是由 intel 开发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在已经被intel集成在桥里面了,很早之前个人电脑刚开始的时候,外面是2个8259 中断控制器的,每个管8 ...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