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19-06-05):
本人需要制作一个模型需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水面上有一个小球跟小船,小球距离小船30cm左右,实现功能小船接触水面同时开始寻找小球,控制小船到达小球6cm左右的位置,如果有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的大神可以回复我一下,制作费用都好说,本人做一个模型,所以要求上会低很多。

网友A(点评):
一枚超声波传感器,3-4枚防水电机,小船下水超声波测距离,控制小船旋转,检查30cm内有没有东西,有就停下干过去,当距离快到6cm停下惯性到6cm。弊端水面不能有浪,要是有小船得停下旋转重新检测,还有如果岸边距离小船同样小于30cm,测距离算法就麻烦点,动作也不能这么动。得无论何时都先转一圈,找角度也不好找,也可以让传感器转圈,方便点

网友B:
小球上放置一个质量轻,但磁性强的永久磁铁。小船设置一个可电路控制的电磁铁。启动电磁铁,就可缩短小球与小船之间的距离。

网友C:
可以做 5 ~ 10 米远找到小球

网友D:
你这个小球是怎么样的?要是可以的话,给小球附加一些条件,比如能有一定温度,那么船就可以根据温度哪里高就有方向,就可以前进了。

网友E:
我觉得那图像识别做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