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请教:天线不是应该与板子垂直的吗

楼主(2019-06-05):
这种是加感天线吧,而且单极天线的话不是要与地面垂直吗,还有啊,这种天线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在管脚附近铺地的铜皮网络?地的形状是圆形吗,如果是的话那它的半径跟弹簧天线的长度一样还是按天线的1/4波长来?

网友A:
借一台网络分析仪吧

网友B:
与地面垂直有助于发挥天线的增益,但并非一定必须如此,通迅距离满足即可。

网友B:
至于覆地问题,并不存在什么形状问题,小功率天线也不是必须。

网友C:
你这应该是433M天线吧 这样的 只要距离地平面距离够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