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9-06-05):
这是我的485通讯电路,485芯片是ISO3080,R98/R107不焊接,工作在全双工模式,问题是:1、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探头去触碰A/B管脚(Z/Y没有试过),通讯就会断线 ,示波器已经剪地线
2、还有ISO3080芯片的A/B管脚是否需要上下拉,我试过将A上拉,B下拉,上下拉电阻都是4.7K,但是这样的话,我不接终端电阻120Ω的话,就通讯不了,为什么呢

网友A:
用示波器探头去触碰A/B管脚(Z/Y没有试过),通讯就会断线?  485 通信的抗干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连你的示波器探头都扛不住,不应该啊,肯定哪里有问题了。
上下拉电阻并非必须, 但很多应用条件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探头去触碰A/B管脚(Z/Y没有试过),通讯就会断线?  485 通信的抗干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连你的示 ...

有一些板子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能够想到是哪里出错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