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嵌入式系统应用中实现RS485的方向切换

楼主(2019-06-05):
嵌入式系统应用中实现RS485的方向切换

      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能、长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特点,使其成为工业控制的首选串行接口。嵌入式系统中也广泛采用RS485接口作为设备控制的串行接口。RS485采用两线差分的接线方式进行串口数据的传输。由于发送和接收都是采用这两根差分线进行,因此它是半双工工作模式。基于RS485的特点,分别讲述了通过硬件方式和软件方式来实现RS485发送和接收方向的切换,重点解决了DM8168嵌入式平台上软件实现RS485方向切换的功能。
  RS485总线是工业应用中非常成熟的技术,是现代通信技术的工业标准之一。RS485总线用于多站互连十分方便,用一对双绞线即可实现,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即在发送端驱动器将TTL电平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输出,在接收端接收器将差分信号变成TTL电平,因此具有抗共模干扰的能力。根据RS485标准,传送数据速率达100kb/s时通信距离可达1200m。
  RS485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嵌入式系统可以通过RS485接口来控制终端设备。由于RS485是半双工模式,因此发送和接收的方向切换需要我们的关注和研究。如果方向切换方式选择不好可能会导致RS485驱动能力下降、软件执行效率下降,甚至导致系统异常等问题。
  本文分别给出硬件实现RS485方向切换和软件实现RS485方向切换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各有优点,硬件方式控制起来比较简单。软件方式的驱动能力更好,但是和嵌入式平台关系比较密切,不同的平台都需要调试和验证。

  1硬件方式控制RS485方向
  图1所示为硬件控制RS485的电路图。电路中使用2N7002LT1GMOS场效晶体管把UART_TXD_485这个MCU输出的RS485发送信号逻辑取反后送给RS485芯片的RE/DEPIN脚。控制的原理是,当UART_TXD_485输出低电平时RS485芯片的DE使能;输出高电平时RE使能。默认情况下UART_TXD_485是高电平,RS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发送数据时,UART_TXD_485上面有高低电平信号变化,低电平信号通过RS485芯片SP3072EENL/TR直接输出,高电平信号通过外部上下拉电阻来控制。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控制简单,软件不需要做额外的工作,控制RS485像控制RS232一样。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驱动能力可能不足,由于这种控制方法没有完全发挥出RS485驱动芯片自身的驱动能力,输出信号依赖于外部上下拉电阻,因此在复杂环境下,譬如很多负载需要控制时,就会存在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在一些简单的环境或者软件实现较复杂的平台下,使用这种方法还是切实可行的。
  图1硬件控制RS485电路图

  2软件方式控制RS485方向
  2.1驱动能力分析
  在复杂的RS485控制环境下,用上面介绍的硬件方式来控制RS485的方向会存在比较突出的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修改上述控制方法,将TTL这一侧的2线控制改为3线控制,就是将收发控制信号不用当前的/TXD来控制,而从主控分出一根GPIO线来控制收发。
  按照输出电流计算,3线控制方式相对用2线控制的总线上下拉作为输出的方式,其驱动能力提高了25~50倍(不同厂家不同型号有差异),如果辅以终端电阻灵活配置的措施,RS485的驱动能力将完全不是问题。表1是两种控制方式驱动能力的对比。
  2.2软硬件环境
  图2软件控制方法中的硬件设计
  软件控制方法采用图2的硬件设计,图中很突出的修改是使用MCU的GPIO来控制RE和DE。RS485芯片的供电采用5V供电,提高驱动能力。RS485芯片的RE和DE控制使用MCU的GPIO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简单来说就是,在RS485进行数据传输时,通过GPIO来控制传输方向。这里采用的MCU是TI公司的DM8168处理器来实现软件的RS485切换功能。软件版本使用UBoot2010.06和linux2.6.37。用软件来实现RS485的收发,尽量要保证执行效率;要达到上面的目的就需要对串口驱动进行调试,使用串口驱动用到的软件资源和串口控制器本身的硬件资源来实现RS485的控制。
  表1软件和硬件控制方式驱动能力的对比
      2.3UBoot代码修改
  需要修改的文件:
  ①board/ti/ti8168/evm.c
  ②drivers/serial/ns16550.c
  ③include/configs/ti8168_evm.h
  ti8168_evm.h文件中增加切换宏定义:
  #defineCONFIG_RS485_DIR_SW1
  evm.c文件中增加切换函数:
  voidrs485_dir_sw(intrs485_dir){
  if(rs485_dir==0)
  _raw_writel(RS485_DIR_MASK,TI81XX_GPIO1_CLEARDATAOUT);
  else
  _raw_writel(RS485_DIR_MASK,TI81XX_GPIO1_SETDATAOUT);
  }
  s16550.c串口驱动文件中增加RS485方向控制:
  voidNS16550_putc(NS16550_tcom_port,charc){
  #ifdefCONFIG_RS485_DIR_SW
  rs485_dir_sw(1);
  #endif
  ……//此处代码省略
  #ifdefCONFIG_RS485_DIR_SW
  while((serial_in(&com_port->lsr)&UART_LSR_TEMT)==0)
  rs485_dir_sw(0);
  #endif
  }
  其中UART_LSR_TEMT表示发送BUF和移位寄存器为空。默认情况下RS485是接收状态,一旦要发送数据,就把RS485切换为发送状态。发送完数据后,等待发送BUF和移位寄存器为空,然后切换回接收状态,这里无需使用timeout。
  2.4Linux代码修改
  需要修改的文件:
  ①arch/arm/machomap2/bordti8168evm.c
  ②drivers/serial/omapserial.c
  ③include/linux/serial_core.h
  serial_core.h文件,uart_port结构体中增加set_rs485_direction函数指针,用于执行RS485的方向切换void(*set_rs485_direction)(intrs485_dir);原本考虑在uart_ops结构体中增加的,但是这个结构体是常量类型,对它不作改动,因此加到了uart_port结构体中。在该文件中添加相关宏定义和函数指针类型用于函数注册:
  #defineSET_RS485_RX0
  #defineSET_RS485_TX1
  typedefvoid(*set_rs485_direction_t)(intrs485_dir);//用于函数注册
  omapserial.c文件主要做了如下几点改动:
  ①添加omap_rs485_dir_fun全局的函数指针。
  staticset_rs485_direction_tomap_rs485_dir_fun[OMAP_MAX_HSUART_PORTS]={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②外部驱动利用omap_rs485_dir_fun_reg注册函数对omap_rs485_dir_fun进行赋值。
  voidomap_rs485_dir_fun_reg(intport_num,set_rs485_direction_trs485_dir_fun){
  if(port_num>=OMAP_MAX_HSUART_PORTS)
  printk(KERN_ERR"%s,port_numerrormaxis%d,but%d\\n",__FUNCTION__,OMAP_MAX_HSUART_PORTS-1,port_num);
  omap_rs485_dir_fun[port_num]=rs485_dir_fun;
  }
  EXPORT_SYMBOL(omap_rs485_dir_fun_reg);
  ③serial_omap_probe函数中对控制程序中用到的up->port.set_rs485_direction进行赋值。
  up->port.set_rs485_direction=omap_rs485_dir_fun[pdev->id];
  ④默认情况下RS485处于接收状态。
  ⑤serial_omap_enable_ier_thri函数中把RS485切换为发送状态。
  staticinclinevoidserial_omap_enable_ier_thri(structuart_omap_port*up){
  if(!(up->ier&UART_IER_THRI)){
  /*rs485dirchangetotx*/
  if(up->port.set_rs485_direction!=NULL)
  up->port.set_rs485_direction(SET_RS485_TX);
  ……//此处代码省略
  }
  }
  ⑥serial_omap_stop_tx函数中把RS485切换为接收状态。
  staticvoidserial_omap_stop_tx(structuart_omap_port*port){
  ……//此处代码省略
  if(up->ier&UART_IER_THRI){
  up->ier&=~UART_IER_THRI;
  serial_out(up,UART_IER,up->ier);
  /*rs485dirchangetorx*/
  if(port->set_rs485_direction!=NULL)
  port->set_rs485_direction(SET_RS485_RX);
  }
  }⑦transmit_chars更改一下,原先的代码是当没有更多的字符要发送(环形缓冲为空)时需要关闭发送中断,这时串口控制器发送BUF和移位寄存器中还是有数据的,这些数据串口控制器自动发送完成后才算结束,由于已经关闭了发送中断,因此发送结束后就没有中断产生了。但是RS485切换方向需要等到完全发送完成后才能进行。因此对transmit_chars函数做了修改。调用serial_omap_stop_tx函数前判断发送BUF和移位寄存器是否为空,如果为空就可以切换方向了。简而言之,延后了发送中断的关闭时间。
  staticvoidtransmit_chars(structuart_omap_port*up){
  ……//此处代码省略
  if(uart_circ_empty(xmit)||uart_tx_stopped(&up->port)){
  if(up->port.ops->tx_empty(&up->port)==0)
  return;//addedforlasttransmit
  serial_omap_stop_tx(&up->port);
  return;
  }
  ……//此处代码省略
  if(uart_circ_empty(xmit)){
  if(up->port.ops->tx_empty(&up->port)==0)
  return;//addedforlasttransmit
  serial_omap_stop_tx(&up->port);
  }
  }
  ⑧arch/arm/machomap2/boardti8168evm.c文件在ti8168_evm_init函数中调用omap_rs485_dir_fun_reg函数注册RS485切换函数。
  2.5实验结果分析
  上述软件修改有如下几个优点:不增加硬件开销;不增加和使用任何硬件资源;不增加软件开销;不影响软件执行效率;硬件控制是电信号控制,方向切换和TX绑定;软件控制是整个发送缓冲区完成发送后再进行方向切换,控制实现上更加合理。
  对软件切换RS485做了基本的测试,情况如下:
  ①控制台操作。整个启动打印信息正常。UBoot和Kernel下控制效果和硬件控制一样,可以很流畅地进行命令的输入和回显,串口终端增加输入字符间的延时后可以进行配置的粘贴。内核在115200和38400下分别进行测试OK。
  ②内核下加大负责进行大数据量的发送。增加负载,开多个ping包进程(产生大量中断)、NandFlash的操作、CPU占有率接近100%条件下,通过RS485输出大量数据,没有乱码,校验OK。
  ③极高的实时性。
  由于本文给出的软件实现方式是基于Linux内核实现的,因此很好地保证了方向控制的实时性。实际结果显示,DM8168数据发送完成到产生方向控制信号之间的时间在25μs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有些设计在用户空间使用应用程序进行方向切换的方**导致20ms以上的延时,导致了一系列异常问题的产生。

  结语
  本文详细描述了RS485方向控制的硬件和软件两种实现方式。两种控制方式各有特点,硬件控制方式实现简单,不需要软件干预,对软件而言RS485串口收发就像RS232一样简单。软件控制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整个RS485线路的驱动能力,本文给出的基于Linux内核的控制方法又很好地保证了RS485方向切换的实时性,满足了实用性要求。这两种方式在很多场合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验证。特别是软件实现方式,可以扩展到更多的应用场合,譬如复杂的多主、多从的RS485使用环境,软件控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实现整个RS485线路不同的数据流向,可以规避某个设备对RS485链路上异常信号的干扰,给实际应用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性。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