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有朋友用过ads8668吗?麻烦指点指点,手上的参考资料太少。

楼主(2019-06-05):
大家好,第一次使用ads8668,请问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资料(含相关例程)参考下?TI官网上只是一些数据手册之类的资料,找不到相关的参考例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去官网参考一下 ADS8668 评估模块, ADS8668EVM-PDK 以及
采用 16 位 ADC 和数字隔离器的隔离式高精度模拟输入模块参考设计 TIDA-01214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目前我已经基本调通,您说的 TIDA-01214我也研究了一下。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内部参考4.096,但是refio输出的并不是4.096v,而且两个片子的值还不相同,一个是4.4v,一个是3.77v。我分别用不同的电压测试各个输入口,发现最大测量范围是+-6.4v左右。而我选的参考值档为+-2.5x4.096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官网的手册好好读一下基本上都可以用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