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里N次方是什么符号?

楼主(2019-06-05):
9的3次方怎么写?9**3是错误的。

网友A:
x=0:0.001:10;
y=2.^x;
plot(x,y,'r')

好像是有个pow函数还是power函数,不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0.001:10;
y=2.^x;
plot(x,y,'r')

mplab,哪来的pl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lab,哪来的plot。。。

哈哈,看成mathlab了。
mplab用c语言的话,include math.h 调用pow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