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LTC5588-1 - 具超高 OIP3 的正交调制器(转)

楼主(2019-06-05):
LTC5588-1 - 具超高 OIP3 的正交调制器

描述:

LTC®5588-1是一款专为高性能无线应用而设计的直接转换 I/Q 调制器。它采用差分基带 I 和 Q 信号实现了一个 RF 信号的直接调制。该器件支持 LTE、GSM、EDGE、TD-SCDMA、CDMA、CDMA2000、W-CDMA、WiMAX 和其他通信标准。通过给 I 和 Q 输入施加 90° 移相信号,也可以将其配置为一个镜频抑制上变频混频器。I/Q 基带输入负责驱动双平衡混频器。一个片内平衡-不平衡变换器用于把差分混频器信号转换为一个 50Ω 单端 RF 输出。4 个平衡 I 和 Q 基带输入端口与一个 0.5V 共模电压电平进行 DC 耦合。LO 路径包括一个具单端或差分输入的 LO 缓冲器和精准正交发生器,以驱动混频器。电源电压范围为 3.15V 至 3.45V。可以将一个外部电压施加至 LINOPT 引脚,旨在进一步改善三阶线性性能。

特点:

200MHz 至 6000MHz

2140MHz 的典型值为 +31dBm (未校准)

·典型值为 +35dBm (用户优化)

·单引脚校准以优化 OIP3

6MHz 偏移):

·无 RF:-160.6dBm/Hz

·POUT = 5dBm:-155.5dBm/Hz

·集成 LO 缓冲器和 LO 正交相位发生器

接口

·50Ω 单端 LO 和 RF 端口

3.3V 工作电压

·快速关断/接通:10ns/17ns

·24 引脚 4mm x 4mm UTQFN 封装

封装:

典型应用:

应用:

LTE、GSM/EDGE、W-CDMA、TD-SCDMA、CDMA2000、WiMAX 基站

镜频抑制上变频器

点对点微波链路

广播调制器

军用无线电

网友A:
常见的正交调制  的哪一种呢?

网友B:
正交振幅调制(QAM)是用两个独立的基带数字信号对两个互相正交的

网友C:
IQ调制就是数据分为两路

网友D:
LTC®5588-1 是一款专为高性能无线应用而设计的直接转换 I/Q 调制器

网友E:
基于LTC5588-1设计的0.2-6GHz直接变换调制解决

网友F:
怎样比较好的理解IQ正交调制

网友G:
一般采用QAM的调制方式

网友H:
产生两个正交信号去调制的目的?

网友I:
OIP3是什么含义呢

网友F:
主要是内部的代码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调制解调方式有三种基本方式:振幅键控、频移键控和相位键控

网友J:
直接转换 I/Q 调制器可以使用AD的产品了。

网友B:
QAM信号用正交相干解调方法进行解调

网友E:
新一代超高线性度直接转换I/Q调制器

网友C:
分别进行载波调制,两路载波相互正交。

网友D:
它采用差分基带 I 和 Q 信号实现了一个 RF 信号的直接调制。

网友I:
有实际应用的案例吗

网友H:
LTE中QPSK,16QAM,64QAM什么意思

网友G:
QAM的星座点比PSK的星座点更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