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5430 12V输入5V输出偏低

楼主(2019-06-05):
如上图所示,输入12V,设计输出5V, 但实际空载时测得输出端电压只有3V左右,下图为测得各节点波形,测试的时候已经把TVS管拆了,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左图为12V输入波形
左图为TPS5430 4脚VSENSE波形
左图为TPS5430 1脚BOOT波形
左图为TPS5430 8脚PH波形
左图为输出+5V波形

xch
pin 4脚Vsense 电压= ?

网友A:
D20极性对吗?按照你的pcb,与电感连接的应该是负

网友B:
电阻用错了?似乎它的基准是0.8V的,你的分压电阻产生4倍输出,3.2V没有错

网友B:
走线很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0极性对吗?按照你的pcb,与电感连接的应该是负

极性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用错了?似乎它的基准是0.8V的,你的分压电阻产生4倍输出,3.2V没有错

基准是1.22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很糟。。。。。

PCB布局布线是有可能

网友:
建议下,看看有没有用
1 把输出TVS管去掉,空载
2 在bot层把C28  D20 12v输入    的地用线焊接起来,BUCK电路应该是遵循输入输出回路最短

网友C:
会不会跟你电感选的型号有关系,你选的电感具体型号是多少

网友D:
输出电容用的是什么?普通铝电解电容是不行的。

可用普通铝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并联。

网友E:
我也用这个。电路没错,先去掉TVS测试。然后记得把底部EP焊上,最好用锡膏吹上去

网友B:
虽然走线很糟但是应该没有这么大影响。
还是怀疑电阻用错了。
或者你的IC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容用的是什么?普通铝电解电容是不行的。

可用普通铝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并联。 ...

输出用的已经是绿皮金字的高频低阻抗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走线很糟但是应该没有这么大影响。
还是怀疑电阻用错了。
或者你的IC是假的? ...

IC更换过,不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这个。电路没错,先去掉TVS测试。然后记得把底部EP焊上,最好用锡膏吹上去 ...

TVS去掉了也一样,芯片底部焊盘也焊上了,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用再大一电压等级,否则不要接。电感规格要配合输出之电压和电流,用22uH似乎偏小。 ...

参数都是按照TI官网的WEBENCH来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数都是按照TI官网的WEBENCH来计算的

我的电路板上也用这个。

一个建议:淘宝上买二个TPS5430模块,反正不贵。参考买来的模块做设计,也可以把买来模块的外围器件和你自己买的对调,看看效果。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建议,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