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生物传感器产生一个峰值 -50uA/5us的信号,用什么电路实现得到一个2V左右的信号?

楼主(2019-06-05):
生物传感器产生一个峰值 -50uA/5us的信号,用什么电路实现得到一个2V左右的信号?
如果用反相比例放大,需要怎样的要求?哪个大师能搞个仿真过的电路,我画PCB打一个板子回来试一下

网友A:
看样子传感器是电流输出,那就直接用低IB的运放做IV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传感器是电流输出,那就直接用低IB的运放做IV转换就可以了

恩  谁都知道是如此  关键能不能搞个电路出来看看 因为普通的反相器是不行的

网友B:
随便弄个高速的运放搭个IV跨阻放大器就行了,跨阻也就40K就行了。
你这个也就5us,200Khz的速度。也不用太高速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谁都知道是如此  关键能不能搞个电路出来看看 因为普通的反相器是不行的   ...

网络随便搜一下都能找到基本的IV转换电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随便搜一下都能找到基本的IV转换电路呀

你看下这个电路

网友C:
该生物传感器产生一个峰值 -50uA/5us的电流信号,运放转换为电压信号

网友D:
r1上并一只电容,其大小与输入电容同量级

网友E:
这么小信号, 建议用第四代斩波稳零式运放, 不易漂,稳定.

〓◆ 传感器及其信号调理技术 257页 27.4M 高清书签版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第四代斩波稳零式运放, 不易漂,稳定.

〓◆ 传感器及其信号调理技术 257页 27.4M 高清书签版 ◆〓

看了达人介绍,你也会机械设计,模具设计过吗?

@tyw :老一辈人,还是厉害。
tyw
模龄25年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