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sci通讯解惑

楼主(2019-06-05):
各位前辈,现遇到一个问题。使用DSP为主站和一块屏幕用232通信,连上仿真器跑程序,通讯完全没问题,烧写到flash里就不能正常通讯,请指点迷津。可付费咨询,微信yaonie926227

楼主:
DSP是28335,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先确认烧写到flash后上电程序有没有跑起来

网友A:
还要一种可能  上电后不执行   你手动复位一下是不是能正常

网友A:
实在不行   你就将代码搬移到RAM中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B:
找找我写的**《在flash里运行》,如果还不能正常,联系我。

大神,是否方便留个联系方式,或者请您加我帖子中留的微信。我看了你的文章,还有一些疑惑想请教。我的微信:yaonie926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