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平均值电压外环反馈

楼主(2019-06-05):
逆变器小白,求教各位大佬;
想自己做一个spwm逆变器,spwm波形是基于stm32查表法做出来的;
对于利用stm32进行输出电压采集进行反馈的原理不熟悉,请求各位大神解惑;
1.采集到的电压是否是有效值
2.采集到的电压如何进行pi运算
3.是否是通过计算调制比来改变表格里的数字来调节spwm的占空比,从而来使输出电压幅值稳定

网友A:
这块应该没有人能讲,

网友B:
输出正弦波,经过整流滤波,衰减,到单片机AD端,采用固定间隔方式采样,然后所有周期结果加起来就是有效值,不需要太多,每半周期百来个精度已经很高了。
PI运算不给你细数了,自己找资料去看。
假如查表的值为 sinX,而我们可以将PI运算结果格式化为小于1的一个值,则该值直接和sinX相乘就是我们输出控制目标寄存器PWM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正弦波,经过整流滤波,衰减,到单片机AD端,采用固定间隔方式采样,然后所有周期结果加起来就是有效值 ...

那种三角波与正弦波合成的,是不是输出波形少点。
用你的方法,是不是一个正弦波要很多采样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种三角波与正弦波合成的,是不是输出波形少点。
用你的方法,是不是一个正弦波要很多采样点? ...

三角波+正弦波?类似D类放大器形式?这不能算全数字的正弦波逆变器。
正弦波逆变器,考虑到线性度要求,有个100采样点,失真度已经在1%以内了。100个采样点,对现在的单片机,那就是毛毛雨的FLASH,谈不上很多采样点吧。
至于后面反向AD采样,高频滤波后,百来个采样,积分,也是为了照顾精度。采样点太少,反馈精度就差。
10mS 100采样点,采样时间也就是100uS,目前哪怕003这样8位单片机都轻轻松松可以通过中断定时来完成。
加起来的值,就是有效值不是,参与PI运算后,控制读表格数据后乘以系数,就是输出PWM目标。

网友C:
spwm由很多方法,能比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正弦波,经过整流滤波,衰减,到单片机AD端,采用固定间隔方式采样,然后所有周期结果加起来就是有效值 ...

你好 (渴望得到回复)
我查表里边直接是寄存器的值。
请问采样到的有效值具体是怎么样推出寄存器的值吗。
可以用具体的数字和计算解释一下吗,万分感谢。
例如,采样到的是5v的有效值,期望的是10v,那么可以让寄存器的值都乘以2吗?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渴望得到回复)
我查表里边直接是寄存器的值。
请问采样到的有效值具体是怎么样推出寄存器的值吗 ...

为了精度,sin表里面,一般我们存储的是最大幅度的PWM数,比如我用的是8位的PWM。则sin90=255。sin0当然=0,所以,我解释了,PID结果返回的应该是一个小于1的值,为了输出余量,我们假定输出是8V的sin,(假定最大只能到10V),因此,既定的K=0.8,而采样的结果,7V,则实际执行的K=0.8*8/7=0.91。
这里只是描述了pwm计算系数K的实际意义,有点类似简单的比例算法,事实上PID过程要比这个复杂,具体的亲自己找资料学习吧。
这里有1个关键的点:为了保证波形不失真,对PWM结果系数控制要么是高速sin算法,你可以pwm逐周控制,否则你只能在一个完整正弦波周期以后才能修改,保证一个正弦波周期的幅值符合sin数值。

网友D(2019-07-10):
之前做过逆变,采用PID来稳定输出电压。

调整duty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值。

网友E(2020-11-09):
引用 网友D:
之前做过逆变,采用PID来稳定输出电压。

调整duty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值。

请问下PWM幅值是什么意思? 能讲下吗?
另外,SPWM正弦值是通过定时读取吗?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角波+正弦波?类似D类放大器形式?这不能算全数字的正弦波逆变器。
正弦波逆变器,考虑到线性度要求, ...

10mS 100采样点,采样时间也就是100uS, 请问下只是需要采样半个周期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0mS 100采样点,采样时间也就是100uS, 请问下只是需要采样半个周期就可以了吗?
...

为了保证正弦波对称性,所有调整动作只在半周期动作,另外半周期,就是上半周期的负数。
我们为了节省空间,有时候还会采取0-90°数据存储SIN表格就好,90-180倒过来就成。变成负半周期什么的,都可以在程序里面简单完成,而SIN PWM的调制,比如满幅度是255,128为交流电过零,1为交流电负幅度。
则PID运算结果如果调制度为0.5,则正就变成128+127*0.5=191,过零还是128,负最大幅度就是128-127*0.5=64。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0mS 100采样点,采样时间也就是100uS, 请问下只是需要采样半个周期就可以了吗?
...

顺便说一下,一般为了提高SIN逆变桥的效率,全桥逆变我们通常会采用2个下臂换正负,而2个上臂输入SIN半周期数据,这样同时,8位分辨率可以完全使用。其实下臂就是轮流的10mS方波,而上臂则是SIN数据。这样整个驱动过程,不必考虑正负半波,直接送单极性SIN数据就成,程序计算还简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了保证正弦波对称性,所有调整动作只在半周期动作,另外半周期,就是上半周期的负数。
我们为了节省空 ...

继续请教,
1 、你的意思是采样正半周,然后通过PID 运算,做正负占空比的调整?
2、 而SIN PWM的调制,比如满幅度是255,128为交流电过零,1为交流电负幅度。
则PID运算结果如果调制度为0.5,则正就变成128+127*0.5=191,过零还是128,负最大幅度就是128-127*0.5=64?
以上我的理解看是不是这样,如我现在SPWM幅值为255,周期点数为128,调制度为1,SPWM中值为128,则产生的正弦信号为:
128,140,152,165,177,189,202,213,225,237,
248,259,269,279,289,299,308,316,325,332,
340,346,352,358,363,368,372,375,378,380,
381,382,383,382,381,380,378,375,372,368,
363,358,352,346,340,332,325,316,308,299,
289,279,269,259,248,237,225,213,202,189,
177,165,152,140,128,115,103,90,78,66,
53,42,30,18,7,-3,-13,-23,-33,-43,
-52,-60,-69,-76,-84,-90,-96,-102,-107,-112,
-116,-119,-122,-124,-125,-126,-127,-126,-125,-124,
-122,-119,-116,-112,-107,-102,-96,-90,-84,-76,
-69,-60,-52,-43,-33,-23,-13,-3,7,18,
30,42,53,66,78,90,103,115

如我现在按以上正弦数据,按定时156US取一次正弦数据(20MS/128),第一次占空比应为128/255,直到128个数据全部取完,一个完整的正弦调整波发送完成,此时候通过AD定时采样正半周数据,通过pID运算,
调制度为0.8,此时,第一次占空比变为128+128*0.8 = 191,第二次占空比变为128+140*0.8 =240,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一下,一般为了提高SIN逆变桥的效率,全桥逆变我们通常会采用2个下臂换正负,而2个上臂输入SIN半周 ...

用这样的控制方式是不是需要2个滤波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这样的控制方式是不是需要2个滤波电感?

不需要啊,全桥下管各轮流按照50Hz的180°相位打开,全桥交叉上臂送50Hz半波SIN信号。
很明显,当上臂调制PWM=0时候,则输出电压=0;等于PWM=255时候,则输出最高峰值电压。
这种控制模式,查表做起来就简单了,假如一个正弦波均分30度,则我们可以发现,SIN表格是这样的:
0;128;221;255;221;128;。
当PID计算调制度为0.5时候,查表数据的PWM值就变成了0;64;110;128;110;64;0.......
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个0时刻,就是下管交换的时刻,也就是交流电的过零点。接着,系统开始驱动对面上臂MOS管,按照0;64;110;128;110;64;进行驱动。
到下一个周期,如果调制度发生变化,则重新计算PWM输出值。
这样描述,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了?至于PID采样,这个速度并不进行限制,根据系统的能力来合理规划就行,处理的关键是,在一个完整周期,须采用同一个PID结果,这样的方法,波形失真度可以得到合理保证,关键是处理量少。
当然,如果你采用高速DSP,你可以采用实时计算的方法,来实时输出采样-计算后的PWM数据,这里SIN表格就必须参与高速PID运算了.........,这就不在这里讨论范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啊,全桥下管各轮流按照50Hz的180°相位打开,全桥交叉上臂送50Hz半波SIN信号。
很明显,当上臂调制 ...

谢谢,大概明白了,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调制度的问题,按以上举例说明:
PID结果返回的应该是一个小于1的值,为了输出余量,我们假定输出是8V的sin,(假定最大只能到10V),因此,既定的K=0.8,而采样的结果,7V,则实际执行的K=0.8*8/7=0.91。

意思生产SPWM正弦信号时,可以设定调制度为0.8生成数据,这样就可以让计算的k不会大于1?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概明白了,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调制度的问题,按以上举例说明:
PID结果返回的应该是一个小于1的 ...

当我们以SIN表格满分辨率为最高幅度,那么我们必须设计母线电压,这也是所有正弦波逆变器母线电压是一个350V左右的基本定式的来源,也就是哪怕在有部分压降和重载条件下,保证SIN输出最大幅度>310V。
当目标值是220,而PID设计输出为调制度,当调制度为1时候,则肯定超过~220V,所以,PID计算结果理论上不可能超过1,当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一般会对PID结果进行限幅,也就是进行上下限控制。防止瞬间计算过冲导致系统算法崩溃。

继续请教, 1、请问下过零点要如何处理,我现在的过零点出现很多尖峰,(示波器负接地,正接逆变输出一端) 2、另外基波50H如何切换,我现在切换好像有问题,出来的波形好像方波一样(示波器探头正负接逆变输出2端测量),3、单独测量输出2端,示波器负接地,正分别接输出2端,(一端为方波,一端为正弦波,此波形是正确的,就是正弦波出现1中出现的问题。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我们以SIN表格满分辨率为最高幅度,那么我们必须设计母线电压,这也是所有正弦波逆变器母线电压是一个3 ...

继续请教, 1、请问下过零点要如何处理,我现在的过零点出现很多尖峰,(示波器负接地,正接逆变输出一端) 2、另外基波50H如何切换,我现在切换好像有问题,出来的波形好像方波一样(示波器探头正负接逆变输出2端测量),3、单独测量输出2端,示波器负接地,正分别接输出2端,(一端为方波,一端为正弦波,此波形是正确的,就是正弦波出现1中出现的问题。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继续请教, 1、请问下过零点要如何处理,我现在的过零点出现很多尖峰,(示波器负接地,正接逆变输出一端 ...

SIN表格的第一个数据为0(正弦波过零点),由于是交叉导通,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共通问题。
从该时刻开始,左桥上臂是0-90-180的SPWM信号,而右桥下臂从SIN【0】时刻导通。同时交叉的另外2个MOS管均关闭。查表到下一个SIN【0】时刻,2交叉臂进行交换。这样就实现了完美的过零切换。
带合适负载测量2桥臂信号,应该都是半周期的SPWM信号。只有示波器GND和探头连接全桥2个输出,你才可以发现双向调制的SPWM信号,这个信号经过LC滤波,则可以直接获得完整的正弦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IN表格的第一个数据为0(正弦波过零点),由于是交叉导通,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共通问题。
从该时刻开 ...

1、我现在左桥是50hz基波,右桥是22K的正弦信号,
2、SIN表格的第一个数据为0(正弦波过零点)?
为什么我生产的正弦数据不是从0开始的?
如以下,我SPWM幅值是360,周期点数是100点,调制度为
1,不对称模式生成的数据:
182,194,205,216,227,238,248,259,269,278,
288,296,305,313,320,327,333,339,344,348,
352,355,357,358,359,359,359,358,356,353,
350,346,341,336,330,323,316,309,301,292,
283,274,264,254,243,232,222,210,199,188,
177,165,154,143,132,121,111,100,90,81,
71,63,54,46,39,32,26,20,15,11,
7,4,2,1,0,0,0,1,3,6,
9,13,18,23,29,36,43,50,58,67,
76,85,95,105,116,127,137,149,160,171.
这个 难道和软件有关系?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继续请教, 1、请问下过零点要如何处理,我现在的过零点出现很多尖峰,(示波器负接地,正接逆变输出一端 ...

波形就是这样的,请注意相位。这种模式,不需要考虑死区,也不会产生交叉尖峰。
另外也可以单边半桥,全程驱动SPWM。对面半桥是50Hz方波,这样驱动呢,必须考虑半桥驱动的死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我现在左桥是50hz基波,右桥是22K的正弦信号,
2、SIN表格的第一个数据为0(正弦波过零点)?
为什 ...

至于SIN表格,是你自己通过EXCEL表格直接去做就成了,像256分辨率,0-90-180的,周期点数100个,很容易一次性算出数据。

51-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至于SIN表格,是你自己通过EXCEL表格直接去做就成了,像256分辨率,0-90-180的,周期点数100个,很容易一 ...

按你这SIN表格,我现在是查看取样编号,当到到达(周期点数)50,切换50HZ方波,然后到达100标号的时候,又做一次50HZ方波切换,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按你这SIN表格,我现在是查看取样编号,当到到达(周期点数)50,切换50HZ方波,然后到达100标号的时候, ...

错,是每到取样编号0时候,切换方波,这样,输出的SPWM波形有效占空比=0,而方波就在这个时候切换,实现真正的过零切换。
我这个表是半周期100个数据,你可能需要半周期50个数据,你只需要将这个表格隔一个抽掉一个就完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按你这SIN表格,我现在是查看取样编号,当到到达(周期点数)50,切换50HZ方波,然后到达100标号的时候, ...

再给你做一个50分辨率的SIN表格吧:
每次读到SIN_TAB[0],则进行50Hz方波的换相。
这个表格要产生50Hz的正弦波,则查表的周期是5KHz,也就是SPWM载波才5KHz,好像有点低了。
一般我们采用20KHz的SPWM做正弦波逆变器,则SIN表格分辨率=400,这里用的是半周期表格,则表必须有200个SIN数据。
下面是10KHz的SPWM的sin表格:

20KHz载波的SIN表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做一个50分辨率的SIN表格吧:

按你这个50分辨率的,意思就是每次取样编号到0,做50HZ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按你这个50分辨率的,意思就是每次取样编号到0,做50HZ切换?

50分辨率,因为是半周期,所以实际分辨率就是100,因此,50Hz*100=5KHz
也就是PWM载波频率才5KHz,实在有点低,
当然,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做,也就是PWM周期=20KHz,然后,按照50细分的表格,每4个周期才查表更新一次PWM数据,这样做,效果是SIN表格短了点,实际细分变成100,而PWM载波还是20KHz。
一般现在单片机什么的存储没这么紧张,所以,干脆直接做一个200细分的半周期SIN表格。精度更高,同时采用20KHz的PWM周期,没PWM周期更新一次PWM数据,时间上,50uS一次PWM更新中断,一般的单片机都吃得消。
按你这个50分辨率的,意思就是每次取样编号到0,做50HZ切换????对的,就是这样。。。
顺便给你一个刚刚才做的SIN表格数据EXCEL文档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至于SIN表格,是你自己通过EXCEL表格直接去做就成了,像256分辨率,0-90-180的,周期点数100个,很容易一 ...

你好,

1 、按你这个SIN表格,取样标号0切换方波,那频率不是变为25HZ了, 0- 255, 255- 0?

2 、另外你上面说的分辨率到底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

1 、按你这个SIN表格,取样标号0切换方波,那频率不是变为25HZ了, 0- 255, 255- 0?

没注意这个表格是半周期吗,怎么又变成25Hz了。
真不知道你怎么说不清楚呢。
首先我们先确定一个前提,就是PWM数据每周期查表更新一次。
当sin表格细分为100个,则实际全周期有200个数据,则当PWM基础频率为10KHz时候,正弦波频率=10000/200=50Hz。
由于采样标号0对应的就是每个半周期的第一个,这时候通过对面桥或者2个下管换正负极,所以2个半周期合起来正好,还有什么疑问吗?
分辨率有周期细分的分辨率还有电压输出值分辨率,这里我们先把电压细分定义为了8位,所以就不另外讨论了,而周期分辨率在ADC时候也叫采样率,采样率越高,则实际输出越逼近我们需要的波形,也就是失真度越低。一个正弦波周期,最粗糙的,你可以是2倍,考虑到过零,则至少是4倍,6倍------100倍、200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这个表格是半周期吗,怎么又变成25Hz了。
真不知道你怎么说不清楚呢。
首先我们先确定一个前提,就 ...

是我搞晕了,是50HZ,我用你给我的表格转换的200个数据,最大幅度360,但是出来的波形,怎么2个正负半波都向上?
        0,11,23,34,45,56,67,79,90,100,
        111,122,133,143,153,163,173,183,193,202,
        212,221,229,238,246,255,262,270,277,284,
        291,298,304,310,315,321,326,330,335,339,
        342,346,349,351,354,356,357,358,359,360,
        360,360,359,358,357,356,354,351,349,346,
        342,339,335,330,326,321,315,310,304,298,
        291,284,277,270,262,255,246,238,229,221,
        212,202,193,183,173,163,153,143,133,122,
        111,100,90,79,67,56,45,34,23,11,
        0,11,23,34,45,56,67,79,90,100,
        111,122,133,143,153,163,173,183,193,202,
        212,221,229,238,246,255,262,270,277,284,
        291,298,304,310,315,321,326,330,335,339,
        342,346,349,351,354,356,357,358,359,360,
        360,360,359,358,357,356,354,351,349,346,
        342,339,335,330,326,321,315,310,304,298,
        291,284,277,270,262,255,246,238,229,221,
        212,202,193,183,173,163,153,143,133,122,
        111,100,90,79,67,56,45,34,23,11,

,但是我用不对策模式采的数据,切换后的波形是正确的,下面是不对策模式转换后的数据:
181,187,193,198,204,210,215,221,226,232,
237,242,248,253,258,263,268,273,278,282,
287,291,296,300,304,308,312,316,320,323,
326,330,333,336,338,341,343,346,348,350,
352,353,355,356,357,358,359,359,360,360,
360,360,360,359,358,358,357,355,354,352,
351,349,347,345,342,340,337,334,331,328,
325,321,318,314,310,306,302,298,294,289,
285,280,275,270,265,260,255,250,245,240,
234,229,223,218,212,207,201,196,190,184,
179,173,167,162,156,150,145,139,134,128,
123,118,112,107,102,97,92,87,82,78,
73,69,64,60,56,52,48,44,40,37,
34,30,27,24,22,19,17,14,12,10,
8,7,5,4,3,2,1,1,0,0,
0,0,0,1,2,2,3,5,6,8,
9,11,13,15,18,20,23,26,29,32,
35,39,42,46,50,54,58,62,66,71,
75,80,85,90,95,100,105,110,115,120,
126,131,137,142,148,153,159,164,170,176,

这2个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我搞晕了,是50HZ,我用你给我的表格转换的200个数据,最大幅度360,但是出来的波形,怎么2个正负半波 ...

波形问题,和我们采用的线路有关。
采用双下管50Hz方波调制的,则一个单极性SIN表格,就可以完美实现准确过零的合成交流电。
采用单臂SPWM调制,对面桥臂上下管切换极性的,则需要做互补处理,即在50Hz这个桥臂上管导通时候,SPWM信号必须是查表数据的互补信号,而在50Hz桥臂下管导通的时候,则输入的SPWM信号直接查表送PWM寄存器就可以了。所谓互补处理,其实在很多单片机的PWM输出端有反极性控制位,根据对应的50Hz方波逻辑,同步控制PWM上下臂驱动的极性进行来回翻转就可以了。
如果你上面的逻辑没有处理正确,则就会出现极性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波形问题,和我们采用的线路有关。
采用双下管50Hz方波调制的,则一个单极性SIN表格,就可以完美实现准确 ...

如果没有反极性控制位,则只需要对查表数据,根据你的最大值做减法就成。
比如你这里最大数据是360,最小数据是0,则互补处理就是查表数据为0的,等于360-0=360,查表数据为100的则PWM数据为360-100=260;查表数据为360的,则pwm数据为360-360=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反极性控制位,则只需要对查表数据,根据你的最大值做减法就成。
比如你这里最大数据是360,最小 ...

正弦波形已经正常能输出了,但是为什么切换的地方出现震荡?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正弦波形已经正常能输出了,但是为什么切换的地方出现震荡?
谢谢!

过零产生方波,你肯定采用的是半桥SPWM,半桥50Hz方波方式控制,该模式固有的遗留问题就是过零时候会产生一个小的振铃,原因很简单,是50Hz方波的这个半桥,在过零时候,该半桥本质就是一个50Hz的方波,在负载上产生一个振铃非常正常,这也是这种类型的逆变桥缺点之一。

采用双下管切换50Hz方波模式,则不会有这个弊端,当然为了效率,必须采用比较复杂的驱动逻辑。
具体实施是这样的,右边桥臂下管导通时候,右边上管截止,同时左边半桥输入互补SPWM;过零切换后,左边半桥下管导通时候,上管截止,同时右边半桥输入互补SPWM。
该模式为最优控制模式,效率有了、振铃没了,同时SPWM驱动只需要单极性,不需要进行减法什么的处理,缺点嘛,就是控制逻辑确实复杂了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过零产生方波,你肯定采用的是半桥SPWM,半桥50Hz方波方式控制,该模式固有的遗留问题就是过零时候会产生 ...

我现在是开环测试的,感觉这个震荡有点大,是不是闭环后会有所改善,另外软件上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做一些改善的?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给出方法了吗?
双下管切换50Hz方波,同时对面半桥做SPWM驱动。(这时候,轮流的SPWM只需要单一0-180 ...

双下管切换50Hz方波,同时对面半桥做SPWM驱动。(这时候,轮流的SPWM只需要单一0-180°表格直接执行)

按你这个方法,结合你上面的图,不知道是不是按下面的逻辑,

如正半周:左边的上管输出(0-180的正弦信号),并打开右边的下管(50HZ方波), 另外2个管关闭(输出0),当左边的正弦信号完成后,切换成另外一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双下管切换50Hz方波,同时对面半桥做SPWM驱动。(这时候,轮流的SPWM只需要单一0-180°表格直接执行)

...

回去看38楼的回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去看38楼的回复吧。

非常感谢,现在波形正常了!

我现在要做稳压,准备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压互感器,采样半个周期正弦信号的有效值,然后通过PID运算,调整SIN表格数据,达到稳压,这样可以吧?

另外初始的调制比设置多少合适? 1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现在波形正常了!

我现在要做稳压,准备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压互感器,采样半个周期正弦信号的有 ...

由于正弦波信号采集再整流处理什么的会有误差,而且还必须要运放来组成精密整流,所以,最好的办法衰减后再叠加一个直流直接送ADC,由于逆变器是主动系统,是可以给出精确过零标记的,因此你可以固定采用速率,然后整个半周期累加值作为PID电压采样数据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现在波形正常了!

我现在要做稳压,准备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压互感器,采样半个周期正弦信号的有 ...

衰减后,其实不叠加直流,也可以,反正我们检测过程只检测半周期,然后处理全周期,当然这时候需要进行负电压箝位,否则,ADC输入端会因为负压,产生错误测量结果。
负电压箝位做法挺简单,将电压衰减回路上电阻分成2个电阻,然后中间接一个二极管到GND,这样经过串联电阻和下电阻进一步衰减,实际送ADC端口的负压就会很低,肯定不会影响ADC正常测试。
不过这样的做法,需要的互感器输出比较高的电压才好,比如,选择AC5V,也就是峰值±7V,然后2次衰减至峰值3V左右,送ADC处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衰减后,其实不叠加直流,也可以,反正我们检测过程只检测半周期,然后处理全周期,当然这时候需要进行负 ...

继续请教ADC采样问题 ,

因为我现在是逆变和交流端是共地的,(输入电压和母线电压12V做实验用) ,  我现在是输出的正半周交流通过一个电阻分压(电阻上面16.5K,下面5.1K,然后通过一个1K电阻和103电容到ADC采样脚),然后才用二级管做负压钳位的,我用示波器看了下,输出交流最大值10.8V(调制比设置为0.85),有效值为7.35V,采样端最大值1.06V,有效值0.525V左右,我AD采样的数值大概再0.475-0.57V范围内(仿真查看到的数值),  我想现在有2个问题想请教下:
1 :输出端的最大值和有效值的关系基本到可以确定:Urms= 10.8V*0.707 =7.635v , 基本上和示波器上显示数据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到AD采样的有效值电压相差太大,UADC = 1.06V*0.707 = 0.749V(实际为0.525),是和钳位后的波形有关系还是有示波器的误差有关系?
2 : 通过以上的有效值数据,如我的ADC采样的有效值通过计算为0.550V(和示波器上显示有误差),那如何推算输出电压有效值,是不是 Vout = 0.55*4.23(分压倍数)*2   ?? 如果是这样算的话,那和实际的输出电压有效值就相差太大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继续请教ADC采样问题 ,

因为我现在是逆变和交流端是共地的,(输入电压和母线电压12V做实验用) ,  我 ...

估计你是直接在ADC输入端二极管负压箝位,导致ADC测量不准确的。
应该进行预先箝位,然后再通过电阻分压,送ADC,这样,ADC负压经过二次分压会低于MOS单片机负压箝位电压,这时候,ADC测试才是可靠的。

在交流端共电情况下,最简单的,你不需要箝位,直接采样半边桥臂经过LC滤波后的电压,分压送ADC就可以。
在正式版本里面,你必须采用电压互感器,这时候就无所谓共地什么的,直接按照典型的做法来就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直接在ADC输入端二极管负压箝位,导致ADC测量不准确的。
应该进行预先箝位,然后再通过电阻分压 ...

在交流端共电情况下,最简单的,你不需要箝位,直接采样半边桥臂经过LC滤波后的电压,分压送ADC就可以。

我现在是直接分压采样半边的AD值,示波器显示波形有效值为0.52V,但是我采样出来算出来0.75V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直接在ADC输入端二极管负压箝位,导致ADC测量不准确的。
应该进行预先箝位,然后再通过电阻分压 ...

另外我这个程序里面不需要减偏置电压了吧,下面是我采样后转换的代码,

adcValue[100]  //这个是我采样到的数据(直接通过电阻分压采样正半周AD值,采样100个,100US采样一个)

for(i=0,ADCTemp=0;i<sampleTimes;i++)  //
{
            ADCTemp = ADCTemp+pow(adcValue,2);
}

  ADCTemp = sqrt(ADCTemp/sampleTimes);   //开方

    return  (u16)ADCTemp;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另外我这个程序里面不需要减偏置电压了吧,下面是我采样后转换的代码,

adcValue[100]  //这个是我采样 ...

不需要开方,这就是你算法导致的数据差异了。
连续相加后,其实就是一个面积积分(=V对time积分,是二次项),除以相加的次数,产生的就是一个有效值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开方,这就是你算法导致的数据差异了。
连续相加后,其实就是一个面积积分(=V对time积分,是二次 ...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
for(i=0,ADCTemp=0;i<sampleTimes;i++)  //
{
             ADCTemp = ADCTemp+pow(adcValue,2);
}

   ADCTemp = (ADCTemp/sampleTimes);   //除与相加的次数

    return  (u16)ADCTemp;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
for(i=0,ADCTemp=0;i

是的,就是这样,全部累加然后一个累加次数除法,就完事。

网友F(2020-12-15):
引用 网友B:
SIN表格的第一个数据为0(正弦波过零点),由于是交叉导通,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共通问题。
从该时刻开 ...

你好  正在做逆变电源   想请教几个问题   这是逆变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  正在做逆变电源   想请教几个问题   这是逆变部分    驱动是stm32产生sin基波  AD9833产生三角波   ...

什么模式?
标准低频正弦波+高速三角波+比较器产生PWM波形?
这什么年代的方法了?
你要这么做,还不如用一个低压的桥接D类放大器芯片,2个输出直接去驱动4个浮栅驱动芯片,人家这类芯片无论是处理精度和能力都远强过你这个方法,而且更加简洁。
你的这种方法,复杂且容易在根本不知道的环节出问题,所以,真的帮不了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什么模式?
标准低频正弦波+高速三角波+比较器产生PWM波形?
这什么年代的方法了?

刚开始用的是TIM1产生的互补SPWM经过反相器电平转换后 驱动    也没出来   这是电路图
程序:
正弦数据

TIM7

TIM1
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刚开始用的是TIM1产生的互补SPWM经过反相器电平转换后 驱动    也没出来   这是电路图
程序:
正弦数据

没仔细看你STM32的函数。
反正能产生正确的SPWM的PWM波形就算正确了。
再后面,你就多余了,STM32的PWM输出端口,是可以直接驱动半桥驱动芯片工作的,而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加入只会让产品变的复杂而且可靠性降低。
关于SPWM和全桥的配合,你可以看前面的讨论,所有驱动类型和方法,前面都已经讨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你STM32的函数。
反正能产生正确的SPWM的PWM波形就算正确了。
再后面,你就多余了,STM32的PWM输 ...

好的 多谢了

网友B:
对于初次接触SPWM的人,判断SPWM是否已经正确相位如何,有个很简单的办法,不接后面的驱动输出,PWM端口直接接一个RC回路,10K和104电容就可以清楚的看见滤波后的交流波形,然后双路或者4路多踪示波器联合观察,直到相位正确,波形无失真(只用1阶滤波,会有部分PWM基频调制,这个直接忽略就可以了,只要不影响波形观察)
像2路方波、2路SPWM的驱动形式,则需要自己非常清楚需要的驱动相位,然后RC积分观察是不是成功,联合对比方波部分相位,等到这里成功了,后续的开环测试基本上可以保证一次性通过。

网友B:
对于通过积分网络观察的,10K和104,其转折频率大概是160Hz,对应50Hz的,其衰减程度以及非常有限,则你同时可以通过观察积分后的输出幅度,来认证是不是符合最大最小占空比的设计初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通过积分网络观察的,10K和104,其转折频率大概是160Hz,对应50Hz的,其衰减程度以及非常有限,则你 ...

我之前测试过  我这输出是400HZ的三相,, 之前SPWM输出直接接个LC回路后波形,相位差都是正确的  但是接了H桥逆变后   波形非常不理想   噪音非常严重

网友A(2021-12-09):
你这个32的程序在哪里啊,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在使他们2里面,设置TIM_SetCompare1(TIM1,0);定时器比较寄存器的值是0,对应的端口是不是就输出低电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通过积分网络观察的,10K和104,其转折频率大概是160Hz,对应50Hz的,其衰减程度以及非常有限,则你 ...

逆变做闭环调节,怎么去调节其占空比啊,

网友E(2022-01-14):
引用 网友B:
对于通过积分网络观察的,10K和104,其转折频率大概是160Hz,对应50Hz的,其衰减程度以及非常有限,则你 ...

你好,现在想对输出电流有效进行测量,在H桥下面接了一个0.05R的取样电阻,去定时采样该电阻二端电压,然后送运放(放大6.1倍)进行放大,然后到RC(1K  104)滤波,送到ADC采样,
具体做法如下:
1、定时采样(166US) 采样一个周期的100个数据,然后进行滤波,及进行有效值转换,
2、现在发现采样的数据不准确,我输入直流电压在12-16.8V ,电压在15V以上的时候,准确度还可以 (5%左右),15V以下的时候误差达到了20%以上了,什么问题?3、图中,黄色为电阻端波形,采样--放大--滤波--输入到ADC的电压波形,青色为交流输出端电压波形。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现在想对输出电流有效进行测量,在H桥下面接了一个0.05R的取样电阻,去定时采样该电阻二端电压,然 ...

这样的波形,采样100个数据,精度应该基本上可以做到5%左右了,如果你精度这么差,只能说程序算法有问题,由于还带有大概10%幅度的载波残留,采样数据的抖动确实比较厉害,因此在滤波算法上还是很有讲究的。
程序的问题,说难很难说简单有时候又很简单,这没法帮助你什么,建议你去多看看各种滤波算法。
如果程序简单化,而又需要比较高精度,你这个硬件滤波就有必要增强,采用多级RC低通,其实可以很简单解决载波残留问题,反正你这里测量的只是输出的有效值对相位什么的没什么要求,一个3级低通,可以轻轻松松做到将载波残留抑制到1‰以内。也就是简单的3个电阻3个电容,成本很低的。程序里面,你至少应该注意采样和输出频率的同步问题,也就是每100个采样必须保证落在固定的对应段,而不会产生相对的漂移,这个非常重要,而对于逆变器而言,这个时间的同步,又非常简单,只需要根据调制PWM的值来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波形,采样100个数据,精度应该基本上可以做到5%左右了,如果你精度这么差,只能说程序算法有问题, ...

我现在是做了些简单的算法,一个点连续采样10次,10个数据排序取中间的4个数据然后取平均,得出一个点,然后100个这样的数据,然后算出有效率值,不知道还是需要其他的算法?  关键三级RC滤波的,我这边是测试下,看是否能解决,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波形,采样100个数据,精度应该基本上可以做到5%左右了,如果你精度这么差,只能说程序算法有问题, ...

另外如果我3级RC滤波,选择多少值比较合适,我现在是1K /104P, 载波频率是20K, 输出交流频率是60HZ,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另外如果我3级RC滤波,选择多少值比较合适,我现在是1K /104P, 载波频率是20K, 输出交流频率是60HZ,谢 ...

1K104低通频率才1.6K,你这里60Hz,电流频率算基频120,2倍250Hz,参数应该是6.8K和104
你可以470R  1uf、第二级2.2K 0.2uf  第三级10K 47n  直接连起来,看看还剩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