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

楼主(2019-06-05):
最近在做一个简单地逻辑控制电路,输入信号是一个典型的TTL信号,但是在输入端捕捉信号的时候发现波形很不干净,请指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么大的纹波,真不正常。
可能性: 1、测量方法错误。 2、要么是板子布局、走线有问题。 3、电源本身也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纹波,真不正常。
可能性: 1、测量方法错误。 2、要么是板子布局、走线有问题。 3、电源本身也可 ...

我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3-8译码器~~~ 电源是通过LDO供电的~~应该没问题。相同布线的板子还有其余的几款都没有问题。是不是3-8译码器出问题了?内部自激,对输入信号造成的干扰?

网友A:
既然这样:   不要改变档位
  1、测量一下LDO之前电源纹波,然后看看LDO之后纹波
  2、3-8译码器自激可能性比较小
  3、找一下“正确的纹波示波器观察方法”,按方法拔掉示波器表棒的帽子、鳄鱼夹地线,装上弹簧地,重新测量一遍

网友B:
表笔的接地估计没接好

网友C:
检查表笔接地,看看是不是只有这个TTL信号是这么多的干扰,还是任何线路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