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试纸放电电流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2019-06-06):
问题如图,要用加法器才能实现我要的信号吗??

什么生物试纸,不会是测血糖吧。
@blade55 :就是有问题搞不定才来论坛的啊
@zyj9490 :200K*1*10<运放带宽 那不是>2M就可以了吗?你是如何计算的
带宽不行。多级放大。
xch
40kohm 电阻
这可以仪器级的电路,你可以去看高晋占的《微弱信号检测》就知道了。
你是“有病乱投医”,给你这条路吧,应该用锁定放大器。

网友A:
正相端加偏置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相端加偏置电压即可

加多少

楼主:
正向加偏置  反向加偏置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不都是可以的吗?

网友A:
你这个信号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电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信号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电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直流信号

网友A:
我画的图是按-50ua-50ua,转换成2-0V。都能转换成正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信号,计算出偏置电压。你的要求就是,单电源供电。至于你的2.5V应该也可以。反正是软件的计算的问题。
另外还要考虑信号源的,这个恒流源应该叫输出导纳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图是按-50ua-50ua,转换成2-0V。都能转换成正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信号,计算出偏置电压。你的要求就 ...

先说说我这个电路是不是 可行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说说我这个电路是不是 可行先

电路是可行啊。
但是,建议lz还是找人做吧。
模拟电路不是可行就能做出来的。或者,直接打个样试试

网友C:
取样电阻要变小,这样才能保证带宽,放大倍数放到后级,多级放大才能保证带宽,用50UA/5us 周期延拓,付氏变换下,大部分信号能量集中在那个频谱上,实际带宽放大到5到10倍即可。你是MS.CHANG吗?

网友C:
靠一级放大到位不可行,带宽不能保证,单个峰即被变形或看不到,不是光强型测量电路,你的要按宽带光纤放大器处理。

@cjseng :没错 就是电化学产生微弱电流的采集问题
@zyj9490 :脉冲信号的说法是楼主自己说的,实际上电化学法并不会产生这么高频率的脉冲
@cjseng ,这是小电流脉冲信号,50UA/5us
楼主采用的是电化学法,不是光学法,只需要对电流信号进行放大采样即可,也就是IV转换

网友C:
同相放大模式,可用于单电源体糸。

网友D:
我来做的话,就这样做:
用轨到轨、低失调的运放

原理图的原则是:上正下负,左入右出。

网友E:
    光电二极管的传感器的话是输出电流模式,所以要I-V转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做的话,就这样做:
用轨到轨、低失调的运放

你下面那个电路 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做的话,就这样做:
用轨到轨、低失调的运放

上面那个电路总的增益是10*10=100倍吗?

网友C:
你是按照我的图列出的公式吧,第一级的增益是10,增益带宽是200K*10=2M这是基波的要求,考量各次谐波,还要*10左右,基本估计需要的带宽(OP的性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下面那个电路 是干嘛的

生成一个“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按照我的图列出的公式吧,第一级的增益是10,增益带宽是200K*10=2M这是基波的要求,考量各次谐波,还要 ...

也就是GBW>2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成一个“负电源”

你好  你那个负电源接口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成一个“负电源”

同相端加偏置不是可以不用负电源了吗

网友C:
是,在实际糸统中比较靠谱。其实跟信号波形有关,方波与三角波取谐波的倍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实际糸统中比较靠谱。其实跟信号波形有关,方波与三角波取谐波的倍数是不一样的。 ...

这个信号就不是矩形波也不是三角波 都是类似一个尖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信号就不是矩形波也不是三角波 都是类似一个尖峰

介于二者间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