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0-10V模拟信号隔离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

楼主(2019-06-06):
0-10V模拟信号隔离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成本低于5元,精度1%?

网友A:
信号频响要求到多少?如果是低频或者直流信号,不要求省电。可以看看光耦线性隔离电路,1%没有问题。输入侧需要电源。

网友B:
精度1%不算高,所有带AD的单片机都胜任,低成本,一个带AD的小封装单片机,一个线性光耦隔离低波特率传输就搞定了。817做数据,波特率控制在19200以下那是轻轻松松。
如果那边需要的只是数字化模拟信号数据,这里已经完成了,这个成本最低。
如果那边需要的是0-10V模拟量,则同样单片机,出一个256分辨率的PWM,挂10V干线上斩波低通就OK了。成本自己算。

网友C:
模拟量隔离的成本,还是很高的,一个隔离电源就要5元以上

网友A:
一块 B0505 ¥3.65,两个光耦¥0.09 x 2, 半片LM358 ¥0.09,七粒贴片电阻 ¥0.005 x 7,四粒电容 ¥0.02 x 4,PCB、焊接若干。大概是低于¥5.00的。
隔离的 0~10V 输入,校正后 可以在输出侧取样电阻上得到线性马马虎虎 1% 的 0~3V,输出侧 5V 单电源供电。

网友D:
看看这个方案怎么样,利用APC芯片将0-10V转换成PWM,经过光耦隔离再将PWM转换成0-10V,频率慢一点1%应该没问题。方案比较简单,成本5元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方案怎么样,利用APC芯片将0-10V转换成PWM,经过光耦隔离再将PWM转换成0-10V,频率慢一点1%应该没 ...

发个GP8101资料看看 另外 什么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发个GP8101资料看看 另外 什么价格?

Datasheet 看附件, 价格需要咨询一下原厂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