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A3255保护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9-06-06):
请教论坛各位大神,第一次使用TPA3255,输出300w。功放几秒钟就保护了。虽然我加了散热器,散热器也不是很热,但还是怀疑这是热保护了,因为没有MCU控制,所以只能猜想。。但是这种保护是不可恢复的,需要重新上电,请问这正常吗??还有这个功放静态功耗有多大??我测得有10W多,正常吗??
新人求助,望大神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电源电压呢?   这个应用对散热器要求挺高,需要认真设计散热系统

网友B:
同问,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手机接入功放,音量开到最大时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