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周变压器的疑惑

楼主:
最近在设计一款超声波传感器,在网上查资料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中周变压器(实际上就是中频变压器),但是遗憾的是关于中周变压器选型方面的资料太少(至少在百度上搜索到的太少)。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大佬,中周传感器如何选型,要注意些什么。
  1、我在淘宝上发现中周变压器介绍中都没有说明变压器的变比。
2、中周变压器的频率选择,以40KHZ超声波探头为例,我应该选择40KHZ的中周吗?还是选择频率更高的周中,然后调整电容,使其在40KHZ产生谐振?
3、阻抗匹配问题

同时希望有经验的大佬科普一下周中的使用

网友A(2019-06-06):
记不得这是第几次看到有关中周变压器应用的帖子了,而且都是高出其频率的应用。

楼主(点评):
能科普一下中周变压器的应用吗,大佬

网友B:
收音机调幅中周频率 455 或 465KHz,调频中周 10.7MHz,他的应用才40KHz,换成频率低一些的工字磁芯+磁帽 或者换大容量电容都可以。

网友C(点评):
465khz中周电容200p,40khz的电容得2000p,这个电容谐振点不大好凑,没那么大可调电容,得一点一点并小电容凑.哈哈,还不如直接淘一个40k的专用中周.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木事木事,还有磁帽可以调 :-P 电容不止2000p,平方关系。 不过应该是要专用中周,收音机中周磁芯应该是高频磁芯,磁导率应该比较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调幅中周频率 455 或 465KHz,调频中周 10.7MHz,他的应用才40KHz,换成频率低一些的工字磁芯+磁帽  ...

用调幅中周做超声波谐振变压器还真不行,理由嘛,很简单,加大电容得到百倍,试问,这个中周还有几个Q值?谐振阻抗几何?
至于超声波用中周用到高频上去,比如40KHz的升级到80KHz,这个换谐振电容倒是很现实,2000P换成470p就成了,如果Q值太高,可以并联合适电阻进行控制。

网友D:
中周产品,目前基本上就三种,低频(倒车雷达)、中波、调频,其谐振点材料都不一样。
倒车雷达中周一般谐振频率为40kHz,升压用,中心电感量8mH左右。型号不一样,匝数比有略微区别。
如果你的频率是高频超声波500K-1MHz,那么倒是可以考虑采用原调幅中周,谐振频率为450左右,减小谐振电容(一般调幅中周谐振电容200P)就可以有效匹配该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周产品,目前基本上就三种,低频(倒车雷达)、中波、调频,其谐振点材料都不一样。
倒车雷达中周一般谐 ...

谢谢,大佬。您的意思是如果采用80KHZ的超声波探头,可以通过40KHZ中周加较小的电容的方式实现由40K升级到80K谐振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您的意思是如果采用80KHZ的超声波探头,可以通过40KHZ中周加较小的电容的方式实现由40K升级 ...

对,而且这样做基本上不会影响谐振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