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035的AD采样

楼主:
F28035的AD采样是SOC模式的,触发方式有多重,一直没搞懂这种的软件触发方式是如何触发的,是每次触发的时候写触发代码?触发代码有些过的吗?还是跟随序列中的其它通道一起被转化?

           TrigSel[0] = ADCTRIG_EPWM4_SOCA;
           TrigSel[1] = ADCTRIG_EPWM4_SOCA;
           TrigSel[2] = ADCTRIG_EPWM4_SOCA;
           TrigSel[3] = ADCTRIG_EPWM4_SOCA;
           TrigSel[4] = ADCTRIG_EPWM4_SOCA;
           TrigSel[5] = ADCTRIG_SOFT;
           TrigSel[6] = ADCTRIG_SOFT;
           TrigSel[7] = ADCTRIG_SOFT;
           TrigSel[8] = ADCTRIG_SOFT;
           TrigSel[9] = ADCTRIG_SOFT;
           TrigSel[10]= ADCTRIG_SOFT;

87405cf871cfa54fb.png (15.36 KB )

网友A(2019-06-09):
这些触发方式是硬件支持的, 软件只是对这些信号的切换核选择方面的控制

网友B:
触发软件上就是使能   硬件上就是一个沿或者是一个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发软件上就是使能   硬件上就是一个沿或者是一个电平

假如说我将某个通道设置为只能软件触发,当我需要开始这个通道的AD采样的时候,软件上如何实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说我将某个通道设置为只能软件触发,当我需要开始这个通道的AD采样的时候,软件上如何实现呢? ...

AdcRegs.ADCSOCFRC1.bit.SOC0 = 1;

我要教你怎么学习,可能你还记恨我:手册要看,把那个CPU下的所有手册学会,你就是非常高的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说我将某个通道设置为只能软件触发,当我需要开始这个通道的AD采样的时候,软件上如何实现呢? ...

只需向使能寄存器写个1啊